[手动] 按压水晶头问题

楼主(2022-09-05):
两把网线钳压出来出的水晶头  一开始压的看见非常明显的点状压痕    空压另一个水晶头压痕浅了很多  另一把压线钳是世达的 压出来有一个端子有一条长印   看到有大佬说网线钳压多少水晶头报废  我想问问报废的压出来是什么样  我这两把钳子正常吗  谢谢
wechat_upload16623790536315e42d1bff0
wechat_upload16623790546315e42eb7c23
wechat_upload16623790566315e4302a0f5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的,最主要是要能压倒位,且铜片比较平整。有点印子也正常,毕竟受力了。

网友:
接触的就一个点而已,所以只要通,水晶头是真镀金,那么就没有问题,除了刀片外一把钳子用10年也不会坏。

网友:
判断钳子好不好,是看压的深度是否达标,是否平整。深度不够会搞坏网口。

网友:
一把水货钳子用好几年了,现在还在用一年上头用不了10次

网友:
你以为网卡会接触压痕那里?
只有端头那个角落会接触,别的地方根本不接触的。(绝大多数网卡和路由器)

只要所有端子都压到位,没有明显的物理损坏和高度差别,就是正常的。。

有痕迹说明水晶头是真的全铜镀金,比较软。。。

网友A:
没看出来有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出来有问题呀

我也没看出问题

网友:
不用太在意,网口和水晶头接触最多的是前端那个小斜面,横面糙点就糙点了,不过分都不影响

网友B:
大部分人压水晶头,都用吃奶的力气,压到位了还往下压,切片切入塑料了,两边挤压,铜件形成压痕,就是这种情况,甚至有些造成8芯不平整。所以好一点的压线钳,给你个咔哒的响声,你就可以松开了。

网友:
看着最后一个按压水晶头的网钳刀头有问题。个人决得水晶头有压痕根源在水晶头,不是网钳。

网友:
我也没看出问题

网友:
这两把基本都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人压水晶头,都用吃奶的力气,压到位了还往下压,切片切入塑料了,两边挤压,铜件形成压痕,就是这种 ...

必需要反复多压几次呀。本来那个连接的地方就那么点,不压紧点能放心吗?

网友:
网线钳顺手就行,叉针能插进线里,实际通讯时接触面不大不会影响

网友C:
很多便宜的压线钳是真的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便宜的压线钳是真的不好用

关键是带点状的是便宜的几十的金属网线钳  可是只伤一片那个是世达好几百的钳子哎 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