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打不出来水的英普利冲牙器拆卸

楼主(2022-09-05):
冲牙器打不出来水,不知道什么原因,拆卸看看,,一体机没法维修,上图大家看看。

网友:
电池电量不足吧

网友:
好简单的玩意就是个自吸泵把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都数情况是泵有问题。包括台式的也一样,一段时间后泵就不行了。

网友:
既然是没法维修,那就是一次性产品了。

网友A:
这个真的有用吗?我的牙齿老是塞东西。

网友:
就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
水泵的密封性非常重要,基本上属于一次性的,但电路是可以维修的,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
前2天刚看了个,你这个有点像便携式的

网友:
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大概就是泵不行了,重点查下硅胶管和隔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的有用吗?我的牙齿老是塞东西。

好用,看着冲出的渣滓特治愈,而且能闻到牙缝里的味道。

网友:
我是在泵里抹了点马油就可以出水了,又用段时间,时灵时不灵的,就换新的了。

网友:
大概率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2024-02-26):
这种特型电池,有点难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