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维修一把被车子压坏的大艺1028双速锂电钻

楼主(2022-09-05):
上班路上捡到一把大艺锂电钻,电池包和插脚部份被压坏了,应该是掉落在路上被车子压坏了,拆开看内部开关电机波箱扭力调节,夹头都还完好,清理了一下灰尘,波箱内部油很干净,用自己的电池包试机正常运转,噪音很小,淘了一个机壳还在路上,坏的机壳也清理了一下,不然有碍观瞻,新壳子到了,新壳子换上,瞬间就高大尚了,看着就爽,凑齐一套,可以放起来吃灰了,最后新旧壳对比一下

网友A:
我去,都烂成这样了

网友B:
这要是能修好,那就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都烂成这样了

换壳,换个壳子,自己的电池9成新机子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是能修好,那就太厉害了!

机芯是好的,换个壳子

网友:
运气挺好,给你点个赞

网友C:
电池居然没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居然没爆

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池还有电压,还能大电流输出,只是这造型电池还是不要了,但是保护板必须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手气

机芯没坏,刚好有壳子买价格也不是很贵,刚好有电池和充电器

网友E:
ab胶粘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ab胶粘就是

换个壳子,也花不了多少钱,陈色一下就提上了,也拿得出手

网友F:
压烂的电池赶紧放完电丢有害垃圾桶

网友G:
5节电池的电池包,比一般的3节电池的动力还是要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压烂的电池赶紧放完电丢有害垃圾桶

还是扔大路上,哪来的到哪去,哈哈哈,开玩笑,还扔在上班处玻璃柜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5节电池的电池包,比一般的3节电池的动力还是要大一些

21伏扭力大也相对耐用

楼主:
新壳子换上,看着就爽,凑齐一套,可以放起来吃灰了

网友:
看来大艺不错

网友H(2025-07-17):
这个小金属片是装在哪个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小金属片是装在哪个位置的?

机壳与调扭圈接触的地方,灯板的上方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