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无标21v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2-09-05):
这个钻不多说了,很多坛友发过了,电机扫堂了,以前没拆过,正好拆开研究下内部结构。

钻头夹带锁,挺好的。齿轮箱不错,大家有什么建议能利用上齿轮箱?

网友:
齿轮箱不错,再去二手淘个同样的换上去。

网友:
我都没这么多工具可以拆。。。。。。

网友A:
扫堂?是不是转子和什么东西摩擦了?

网友:
估计是轴承磨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扫堂?是不是转子和什么东西摩擦了?

每个地方叫法不一样,我们这边叫擦铁了。转子铁芯擦到定子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堂?是不是转子和什么东西摩擦了?

对,转子与定子摩擦
这个钻塑料太差了,过热就碎了,导致轴承不稳

网友:
金属齿轮,还要啥标啊!

网友:
钻夹头金属的,不错。

网友:
做工很不错,什么型号?

网友:
换个壳子,满血复活逼格也高

网友:
虽然无标,但质量还可以,修一下还是可以用的。扫堂的问题好解决。

网友:
看到底也没看到拆开电机,扫膛的图片呢?对应标题最关键的照片居然没有?这不太合适吧

网友:
值得搞一搞

网友:
这个的关键就是齿轮箱和电机。塑料多了耐热就不行啦

网友:
电机扫堂  这个啥情况  太用力了?

网友:
开始以为是轴承坏了,原来是壳子变形了

网友:
大部分无刷电机都是靠外壳固定轴承,所以我对无刷没多大兴趣。。。。。。。

网友:
正常使用电机壳子都可以碎,这材料。。。

网友:
可惜无刷电机没独立外壳,应该像Nidec做成无刷电机总成,自带铁外壳,不易变形摩擦转子,大功率的话需要外壳散热孔,转子带金属散热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