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电蚊拍的高压模块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2022-09-05):
电蚊拍的高压模块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A:
直流,倍压整流后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倍压整流后输出的

大概多少电压?????

网友B:
直流,不要用万用表测,会很悲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多少电压?????

应该是2kv左右吧,反正不会高于输出电容的耐压。

楼主:
可否串联使用呢????

网友:
很短的一瞬间放电,无所谓交直流了

网友C:
交流吧,直流过不了变压器。。变压器后边也没整流

网友:
坐等大佬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蚊拍的高压模块输出是交流还是直流?

变压器出来的是交流,二极管被压整流后大概到3000伏特

网友:
肯定是直流倍压电路升压后的直流电。

网友:
直流可串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交流吧,直流过不了变压器。。变压器后边也没整流

过变压器的也只是脉冲直流,变压器次级还有倍压整流,最后输出的是一瞬间的高压直流电。

网友:
直流。变压器输出端是高频交流没错,但过了由二极管、电容组成的倍压电路后就是直流了。电压1400V-1800V左右吧。

楼主:
可否改后端输出,得到二万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改后端输出,得到二万的电压????

串联10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不要用万用表测,会很悲伤。。。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改后端输出,得到二万的电压????

你马宝搜有2OKV的模块

网友:
出来的是直流,还可以继续倍压整流,电压更高,
用万用表测,可能会导致万用表内部打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