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机风胶轮改金属飞轮是否能增加扭力?

楼主(2022-09-05):
电机风胶轮改金属飞轮是否能增加扭力?一台220伏的板栗去壳机,电机乃裸奔型没有任何标识,外部一个启动电容,卖家吹嘘一次性能去皮5斤板栗,但是实际上最多就是2斤,现在想在电机底去掉塑料风扇叶子,加一个金属轮上去做惯性做功用的飞轮,这样会不会增加电机的扭力?改后的电机会不会负载能力强一点?去板栗壳的其实也是一个金属盘上一些刀片而已,现在就是想再加一个飞轮上去

楼主:
次电机空载测试功率,启动功率瞬间384瓦约2秒,转动后功率恢复长时间稳定在98瓦,无标识牌不知道电机常数

网友:
这样或许会烧电机。
后面的塑料叶子是散热用的。

网友A:
没用,飞轮可以增加电机瞬间扭矩,持续负载能力还是靠线圈!板栗多了是持续阻力!

网友B:
后面换成惯性飞轮,重量就会变大。相当于启动负荷加大。
如果斗里还有板栗,板栗加飞轮双重负荷。
这种单相异步电容电机,启动扭力本来就不大,加了惯性轮可能会启动困难,或者启动电流变大。
柴油机里的惯性轮是因为发动机在某个点上青黄不接,所以用惯性轮在柴油压然做工时蓄力,在青黄不接那个工作点上续力用的。

单相异步电容电机,飞轮相当于那个大电容。
提高大电容的容量可以稍许提高一点扭力,最多15%,但是你这个2斤变5斤这么大的提升只能换电机了。

如果是实验性的,原电机允许报废,可以尝试电容换成空调1匹的大概30到35uf。启动电流,运行电流会变大,功率也会稍许提升,但是电机报废了可别怪我。

靠谱点可以考虑换 三相电机,单相异步减速电机,直流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飞轮可以增加电机瞬间扭矩,持续负载能力还是靠线圈!板栗多了是持续阻力! ...

指导话不多但是都在重点,简单明了易懂,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面换成惯性飞轮,重量就会变大。相当于启动负荷加大。
如果斗里还有板栗,板栗加飞轮双重负荷。
这种单相 ...

大神果然名不虚传,解析的清楚,举例说明也够详细,谢谢,根据你们的解惑,我拿这个剥板栗壳机器的电机拍照在网上搜索,发现这个电机是洗衣机电机,有实在的卖家标的是实际功率100瓦,有些滑的卖家标的是瞬间功率500瓦,但是实物是一样的,由此可见想加大负载能力,还是直接换150瓦以上实际功率的洗衣机电机的好,目前我的1200瓦正玄波逆变器只能实际持续负载1000瓦,所以改装都是围绕这个逆变器的持续功率内进行,

网友:
扇叶是散热的不可取消或飞轮替代,不过这扇叶安反了吧?原本应该把风吹向电机,现在在吹4面8方了,能从机内吸出一点风?
要提高出货量就的换大功率电机,指望小电机咋弄都是扯,就好比兔子拉车咋弄它都比不过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