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美的遥控电风扇FS40-13ER保养和拆解

楼主(2022-09-05):
今夏酷热异常,高温长度和热度都创纪录了,空调基本24小时不关机,我还喜欢用电扇搭配下送送风,二者绝配。
总算熬到早晚2字头的气温了,虽然白天还是有34、35度,但是不再是之前那种热浪包裹的煎熬感。
希望朋友们也一样安然度夏,秋天总会来的,疫情也终会消退。

说回正题,这台风扇是2016年生产的,很好用,材料用的都不错,内外可以说兼修了。
只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拆过,也没加油保养,就趁着夜晚凉快打开保养下。

保养内容:
主电机前后轴加油(自己调制的WD-40和0W-20机油调和品),摇头电机单头加油,另一头加不到。

摇头主颈、摇头枢纽两端、上下定位卡槽加润滑脂。
全机除灰,特别是电机后盖内。
所有螺丝检查有无松动,特别是风扇页螺丝、杆子螺丝。
5个微动开关本来想加WD-40,后来担心开关塑料外壳老化没加了。

下面开始看图说话:

正面大图,忘了拍自家的,借个网图:

背面的铭牌,16年产,外壳材料很薄但是很有韧性,跟我买的施耐德面板一样,撬开很大角度也没事。
FS代表风扇?40代表风扇直径?13代表高度?猜测的。

电机盖内最脏,所以先从这里拆起,这是打开电机后盖的全貌,看到巨大的启动电容就知道不是直流电机了:

启动电容特写,对焦虚了点:

主电机铭牌掉下来了,美的自己产的,14W,但是风扇标签写的60W,不知道加上摇头电机、主板功耗一起怎么算出60W的:

摇头机构:

摇头电机厂家,创新电机:

主板正面,看起来很新:

主板背面,还是很新,跟上图是对照位置的:

主控芯片,SONIC 松翰 SN8P2602CPB,具体参数下附:

属性
参数值

商品目录
单片机(MCU/MPU/SOC)

CPU内核
其他系列

CPU最大主频
-

工作电压范围
2.2V~5.5V

内部振荡器

外部时钟频率范围
-

程序 FLASH容量
1K@x16bitOTP

RAM总容量
48Byte

EEPROM/数据 FLASH容量
-

GPIO端口数量
16

ADC(单元数/通道数/位数)
-

DAC(单元数/通道数/位数)
-

(E)PWM(单元数/通道数/位数)
-

8位Timer数量
2

16位Timer数量
-

32位Timer数量
-

内部比较器数量
-

U(S)ART路数
-

I2C路数
-

I2S路数
-

(Q)SPI路数
-

CAN路数
-

USB(主/从/自适应)
-

外设/功能/协议栈
低电压检测;看门狗

工作温度范围
0℃~+70℃
数据手册(没设M值,如果系统设了M值,就别点了,网上很好找到):

主板电源部分,具体输出电压没量:

电源部分和调速部分:

四个可控硅都是一个型号,TO-92封装的双向可控硅Z0607,耐压值为600V

两个US1M超快恢复二极管:

这个芯片拍不清楚型号,其实丝印很清晰,但是太细太浅拍不出,难道是定时用的晶振?

主板背面上述电源+调速部分之外就是按钮和LED区,没啥好拍的。再回到正面好好看看,还是电源部分和板子型号:

用料还不错的感觉:

高压侧电容,耐压450V,2.2uF :

低压部分电容,16V,470uF:

电机接线图,含主电机和摇头电机,H-高速,L-低速,SW-摇头电机,注意黄线位置,等会会说到。

对应电机的线序:

黄色线位置很特殊,单独从侧面进去的:

从电机背面孔洞看过去有个绿色电路板,为了看清特意最高亮度拍的:

电机正面空洞看过去漆包线很细,姑且这么叫吧,这么小的线不知道会不会是铝线?

按钮和LED区域也一起拍下吧,拆都拆了,丝印都在旁边,左列是功能区,右列是定时区,通过组合最大可以设置7.5小时(说明书说最大7小时)。

右列最底部的W是静音指示,防止操作的嘀嘀声吵到睡觉的家人。好像兼有童锁的功能。:

竟然还有打胶:

红外遥控接收头,可惜遥控器早就不见了:

按键区,从上到下依次为定时、风类、调速、摇头、开关。
Key2焊的好歪,强迫症只能赶紧盖上盖子装回去装作看不见:

全文完,第一次发这么长的帖子,请大家多多包涵。
整体感觉做工不错,用料也算足,各个模块基本都是插接件卡扣连接,方便坏了单独更换。
各位朋友晚安,下贴见。

楼主:
自己先占个楼,方便后续更新、反馈用。

网友:
美的好质量的东西也不少。用过一个电磁炉,好多年了,还在用,

网友A:
质量不错,看电机接线还以为是直流无刷电机

网友B:
老货舍得用料,现在的新机器也就那样,闭眼买,不指望做传家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不错,看电机接线还以为是直流无刷电机

是的,接线和电机内主板很容易以为是直流电机。
不过虽然不是直流电机,自然风模式却很好用,跟直流调速一样很流畅很顺滑的变换速度,不像我另一个格力的起伏比较大,甚至有时感觉是短暂停机制造变速效果。
二者的共同点就都是用料很好很耐用,格力已经用了12年了,一直是主力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舍得用料,现在的新机器也就那样,闭眼买,不指望做传家宝

确实,一分钱一分货的理论永远不过时。

网友C:
7脚的贴片元件是电源芯片,比常见的遥控电扇强一些,那种用的是5V稳压二极管。

网友D:
比现在的好一些

网友:
这风扇做工不错,电源用的非隔离开关电源,比阻容降压强,电机定子像无刷直流电机那样的绕线方式,好处就是节省铜,而且貌似效率还高一点,所以电容用1.2μ就够了。

网友:
不是常见的 阻容降压。美的风扇,如果 不装 扇叶的情况下,轴也转动灵活,还是不要自己加润滑油。

网友:
这灰有点儿带油

网友:
我有一台同样功能电扇,串联稳压电源中400伏4.7微法电容只采用一只、出现过此电容失容引起LNK562 电源管理芯片和之前的限流电阻烧坏。更换后正常使用,在此电路中另并联了一只400伏4.7微法电容提高可靠性。

网友:
美的公司是靠电风扇起家,做个风扇是小儿科。

网友:
美的的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家里买了2把同款   用了好多年了   一直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7脚的贴片元件是电源芯片,比常见的遥控电扇强一些,那种用的是5V稳压二极管。 ...

谢谢大佬指导,明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现在的好一些

都是成本内卷造成的,早期的贵但是用料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