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猫眼”码表(CATEYE VELO 9)

楼主(2022-09-05):
终于捡到数码产品了,“猫眼”码表(CATEYE VELO 9),拆开看看!

屏幕坏了不好配,拆开看看也没有什么可以再用的,扔!!

网友A:
什么原理能讲讲么?怎么测速很骑了多远的?

网友B:
就是一个计数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理能讲讲么?怎么测速很骑了多远的?

表有两个触点,装上安装座上就会联到关叉上一个霍尔开关,车圈上装个磁铁,转一圈触发一次,再把前轮的周长输进去,就算出速度和里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表有两个触点,装上安装座上就会联到关叉上一个霍尔开关,车圈上装个磁铁,转一圈触发一次,再把前轮的周 ...

非常准确,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D:
换GPS码表,连感应器都免了

网友:
屏烂了也报废了

楼主:
就是的,基本上没有更换的可能。

网友:
液晶屏还不小,定制的难配,或许有高手可以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出来自己换屏,但还是换个来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个计数器

扩展功能的计数器,可以显示的信息还比较多。

网友:
脉冲测定的东西

网友:
说的简单点就是一个有线码表,淘宝三四十块钱一个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GPS码表,连感应器都免了

是的,腰包得瘪了。

网友(2023-06-08):
估计是骑车人颠掉的

网友:
首次看见内部

楼主:
一般来说看到内部的多一半不是坏了拆开就是手闲的拆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准确,就是这个原理。

两个触点就是干簧管。

网友:
可惜了,做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