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双飞燕有线光电鼠标OP-220

楼主(2022-09-05):
早先使用的双飞燕有线光电鼠标,型号:OP-220。线长1.2米左右。用久了,左键出现连击、点击没反应现象,当时直接更换了。最近找东西发现了,顺便拆开看了看,华诺微动,值得修复。这种故障一般是内部微动触点氧化和簧片老化所致,拆开微动,打磨处理一下,恢复正常,顺便将连接线换成1.5米的。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双飞燕有线光电鼠标,型号:OP-220。线长1.2米左右。

微动用的是华诺白点;连接线用的是带屏蔽的四线铜芯线,标准色谱,线长1.2米左右;USB接口是铁外壳铜针脚的。

原线长1.2米左右,且外皮老化,USB接口接触不良;换成1.5米的四线铜芯线,非标准色谱。去掉屏蔽层与主板连接(原连接线屏蔽层与地之间串接1个104/0.1uF瓷片电容),并不影响使用。

楼主:
用久了,左键出现连击、点击没反应现象,这种故障一般是内部微动触点氧化和簧片老化所致,拆开打磨处理一下,恢复正常。

原连接线,带屏蔽的四线铜芯线,标准色谱,线长1.2米左右;USB接口是铁外壳铜针脚的。

相关链接:

拆修Motospeed摩豹有线光电鼠标F66附鼠标3脚微动开关拆解

拆一个ViewSonic优派有线光电鼠标MU155

拆一个AOC有线光电鼠标MS110

网友A:
请问替换的线哪里买的?也想换一换,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替换的线哪里买的?也想换一换,练练手

这根线是多年前买的,号称是联想鼠标专用。现在鼠标替换的线可以在一些卖电子杂件的店铺里购买。淘宝关键字“鼠标线”。

网友:
这个鼠标以前我也买过一个,现在可能在哪个箱子底儿放着。

网友:
微动开关也容易氧化失灵

网友:
以前网吧特喜欢用

网友:
双飞燕,扶不起的国产阿斗。

网友:
这个800DPI都没有,你能用?

网友:
鼠标不值这人工

网友:
还是换一个微动更彻底,不然用不了多久又氧化了

网友:
我以前也用OP-220,但外观和你的不一样,滚轮很宽中间还有凹槽,手指按上去很舒服,用了好几年也有点不灵敏了,后面连电脑一起卖给同事了。

网友:
好久没用过双飞燕了

网友:
双飞燕以前算是牌子还不错,

网友: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网友:
慢慢的回忆啊~~~

网友:
不是光学滚轮

网友:
双飞燕还是不错,我的是op-200型号的,1年前换了微动,继续用

网友:
双飞燕做工用料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的教训是把簧片取下来清理后再安装上去,由于技术、力度不到家,影响手感。后来拿复印纸剪成细长条,放在上下触点处按着蹭,再加点油,似乎不影响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