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充电宝板子怎么改不用按键也能自动输出?

楼主(2022-09-06):
我图片呢? 我图没有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5817-1-1.html
这个链接是我之前用太阳能板加电池给记录仪供电持续工作的帖子。
简直一塌糊涂,乱七八糟。什么充电,什么升压。
难道就不能用充电宝的板子么?直接就有5V还不用担心发热问题。
但是有个问题是,充电宝需要按键一下才能输出。
万一连续几天阴天或者某些原因充电宝不供电了,下次再供电启动,那么要按一下才可以。
怎么改充电宝板子,让它持续供电,不需要去按键,只要电池有电,它就自动输出。
谢谢各位机友大神给出好的建议。谢谢。谢谢!

第一次使用4056加一个5V升压板,但是记录仪工作一段时间就停止了,没有电源输入。

第二次更换了一个升压板,但是问题依旧。

第三次怀疑是不是哪个4056是维修过,于是换了一个不带保护的4056加保护板再升压,记录仪依旧会停止工作,没有电压输入。

再次更换一个保护板,使用双管的,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升压板工作一段时间后,保护板只输出1.5V,满电情况下输出5V,但是不能给充电宝充电,说明工作力度不够。

这次更换一个充电 带升压的板子,情况好一些,但是没有电池保护,怕过放。不错没测试记录仪能工作多久。

于是切断正极。补一个保护板上去。依旧不行。过段时间就没有输出了。

改使用充电宝的板子,记录仪能一直工作,直到电池没电。

捡的一个充电宝,接口还是miniusb的,容量小。需要按键才工作。

以前老板送的两个充电宝,全新的。不过已经放了9年了,每年还给他充电保养一下。也是要按键才工作。

别人送的充电宝,不过会让电池过放。也是要按键才可以,不过经常会自动停止充电。

这个是朋友送的,当初是总不能给充电宝充电,后来发现接口太靠里,插头插不到底导致的,刮个豁口就好了
这个充电宝能自动输出,还有个功能是晃一晃也能输出,没仔细看是不是有个什么晃动检测的管子。

这个也是别人送的,不是18650电池,要略粗一些的电池,一开始还能用,我放忘记了,过放,电池报废。普通4056激活两天都不行。电池扔了后过个把月魅色充电器有了,哎.....

这个是当初为了修一个充电宝买的板子,充电宝后来给了别人,板子新的还没用。不用按键也能输出。不舍得用哦

充电宝可以让记录仪一直工作。记录仪是没问题的。2W毫安充电宝,预估计能让记录仪工作11小时左右。

看看这乱的,瞎接一堆线还是不行。

主要目的就是想让带按键的充电宝板子能不用按按键也能自动输出
各位请各抒己见,提出您的建议和设想。可不可行不重要,有想法有思路就好办。谢谢先!!

明天主要是先测试原有的这片1W毫安电池具体容量还有多大。然后换几节好的18650继续测试原有的升压方案能不能行的通,到底是保护板的问题还是升压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是由电源管理IC决定

网友:
直接买最便宜的口香糖,那玩意没按钮,只能插出来火花

网友:
楼主好像是配图的,但是一个没有出来

网友:
充电宝不都是插上后自动输出的吗

网友:
直接换成品板子,因为方案更加先进,能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拆开充电宝,看里面的方案,查芯片资料啊。有些芯片通过有你说的功能,但人家充电宝用的是另一种,你得自己加电阻改啊。
然后就是你说的这么多,我也没看明白。假设直接用充电宝输出,没接太阳能输入的情况,能用光充电宝的电。这种情况,只需把太阳能充电的板子上接电池的接点接到充电宝的电池接点上去,就不会发生你说的情况了。
也就是说,单机可以但充电就不行时,就给他另建一条充电线路。

网友:
别用充电宝的电路,现在都有小电流自动断电上.直接在电池上用一个5V升压板!

网友A:
很简单,加个上电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加个上电启动就可以了~

请问具体实现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具体实现电路是怎么样的?

参考这个帖子里的有关上电启动部分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4777-1-1.html

网友:
充电宝插进去不是直接输出嘛!小电流会断电

网友:
大多数充电宝电流50mA内就关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