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想买一个或者自己做一个高压源,1-5KV,2mA级以内输出电流,有推荐的电.....

楼主(2022-09-06):
1-5KV,2mA级以内输出电流,有推荐的电路 或模块,仪表等/

网友:
电蚊拍应该能行

网友:
记得马宝上就有高压模块但不是可调的,可买回来改

网友A:
220V三杯鸭就可以了接近1KV,如果四倍压,就更好了,1.2K

网友:
人家是1-5kv,不是1.5kv

网友:
耐压测试仪差不多符合要求

网友:
用电蚊拍改一个

网友:
灭蝇灯可以吧。

网友:
不要求频率的就好办,直流高压很容易实现。就是个简单倍压电路。

网友:
耐压测试仪电路可参考

楼主:
有参考设计吗? 简单点的,我用来测试板子的绝缘程度,高压打板子一端,用示波器观察另一端的电压,看有无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参考设计吗? 简单点的,我用来测试板子的绝缘程度,高压打板子一端,用示波器观察另一端的电压,看有无 ...

淘宝上,直接买一个高压模块,省时省力,耐用省心

楼主:
有推荐吗?只要1-5KV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0V三杯鸭就可以了接近1KV,如果四倍压,就更好了,1.2K

大作家不更新忙啥呢

网友:
买个220转1000-2000V的变压器就行

网友B:
在淘宝上淘一个高压模块+一个高压表头+一个开关+一个USB插座+一个盒子就可以了,使用USB5V电源高压输出可以到2000多V,非常好用。

为确保安全,须在高压输出端串一个2M电阻。

网友:
淘宝网购:高压模块、高压表头、开关、盒子、USB插座、鳄鱼夹,组装起来费用不高,小巧方便好用,使用USB5V电源高压输出可达2000多V。为确保安全,须在高压输出端加2~4M电阻一个。

楼主:
不错啊,简单直接,能输出多大电流?测绝缘阻抗。

网友:
为确保安全,串了一个2M的电阻,电流很小很小,测二、三极管、电容耐压,稳压管电压,不会损坏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淘宝上淘一个高压模块+一个高压表头+一个开关+一个USB插座+一个盒子就可以了,使用USB5V电源高压输出可以 ...

这个耐压仪很牛,都不用电池,我做了一个用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