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增氧泵

楼主(2022-09-06):
(图片)

网友:
为啥搞电池的?钓鱼用?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个50元的进口的价格更高。

网友:
说说配件呀

网友:
我也做过一个  不过比你这个简单一点

网友A:
能管多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管多长时间??

充电5个钟,能用5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管多长时间??

这种小气泵工作电流100毫安左右,工作时间就看电池容量了。

网友:
就喜欢吧简单的问题搞复杂化得 大神

网友:
看到18650*2   估计续航1个上午没问题。lz钓鱼佬吗?

网友:
这些泵我弄个几个,无刷电机的,可以用升压板,不同的电压输出功率有轻微差异。
移动时候可以用一会,正经鱼池和鱼缸还是买正品比较合适。

网友B:
这么复杂。我这个非常简单,里面就装着两个增氧泵,单泵150毫安,双泵300毫安,外出钓鱼只开一个泵,单节充电宝用2200毫安的18650可以用十多个小时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试试用振膜推动的0噪音型增氧泵,用电机的噪音终归是不小

网友:
不是无刷用不长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复杂。我这个非常简单,里面就装着两个增氧泵,单泵150毫安,双泵300毫安,外出钓鱼只开一个泵,单节充 ...

能分享一下

楼主:
拆机美上美气泵,2.4A充电板,防水按钮开关,typec充电口带线,1.8v-12vpwm调速器,电量显示模块,透明盖防水盒,旧小米充电宝拆下的电池

网友:
我是搞个泵,直接接摩托车USB口,足够用了,车载的搞个12V的泵。

网友:
不喜欢楼主这样只发图不说话的

网友:
电刷寿命是短,但是这个电机也是挺便宜的,更换也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