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拆机模块,做什么的

楼主(2022-09-06):
hp一体机电脑里面拆的模块做什么用的,通过拆USB接口,然后焊接到usb的

网友:
好东西,赶紧卖了,这东西是读身份证的盒子,还值个几百元

网友:
IDE接口扩展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是对 的

网友:
身份证阅读器

楼主:
不是接口的事情,是做什么的  有天线  有usb接口,有3.5音频接口

网友:
高科技啊 第一次见IDE口扩展 加密之类的东西?

网友:
IDE接口,有点历史了

网友:
肯定不是机器自带的,后装的,像是加密设备或者硬盘设备。壳子上还有通信研究所的字样,大概率是加密设备。

网友:
读身份证解码用的

网友:
有什么用的?

网友:
数据加密用的模块。

网友:
usb 模拟软驱+fdd(34)转usb ……工控设备

网友:
很明显你们说的IDE是错的,IDE是40针,,这个估计是魔改版FDD软驱接口34针的,如果真是读身份证的那技术也太落后了,,居然这么老的技术还舍不得放,还做个转接USB准备再战50年?

网友:
应该是扩展usb的吧

网友:
里面是一个硬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接口的事情,是做什么的  有天线  有usb接口,有3.5音频接口

别磨叽,赶紧卖了换钞票,这玩意放在个人手里没用,这东西也不能拆,里面有防拆保护,要是触发保护了,几百块让你这么搞没了,亏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磨叽,赶紧卖了换钞票,这玩意放在个人手里没用,这东西也不能拆,里面有防拆保护,要是触发保护了,几 ...

完蛋了,已经拆了,没有用了

网友:
好像是特殊软件用的加密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