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牙签搅大海:松也有松的好处?

楼主(2022-09-06):
啥都不说了,有时候甚至软一点更舒服。

我是说HDMI穿管。

HDMI线粗细倒是合适,一般走线管4分,即内径20mm,没问题;

可是插,靠龟头。这特么硬起来尺寸不小:

这其实 还是东方人种。有些三无的黑货,为了显示用料足(其实都是塑胶皮,铜芯反而细),更粗;

布线管不可能全部直线,遇到直角弯头,25mm的管怕也过不去?

求实际 经验。

【小结】

标题党果然屡试不爽 ,短时间就收到很多建议。当然,关键是大家热心,谢谢啊!

我现在铺管阶段,准备预铺HDMI的。所以自己接头子肯定不是最好选择。

revery同学说可以用micro hdmi,确实属于好办法。

现在很多设备本身就是micro hdmi插口,比如盒子、笔记本等等;如果两头都是标准头,则可以用转接解决

穿线时用小头去穿,即使如上图尺寸,micro hdmi有20mm长,遇到直角弯也应该过得去。

因为勾股定理,最宽的地方肯定不止20mm的,运气和技巧到位的话,其实标准hdmi也有一定概率可以过去。

当然,我现在挖槽铺管中,预计里边还得穿后置音频线和一条网线。还是上一根32的管吧,然后用标准hdmi。主要是8-10米的micro hdmi很少,可靠牌子都只有1-2米的。

网友:
皮粗肉厚的代表 硬不起来

网友:
淘宝搜HDMI散线或者搜HDMI工程线,这种线只有线没有前面的头,等到线穿完管了再去制作焊接头或者压接头,焊接头和压接头都有卖的,但是现在人工费用昂贵,一个工人一天做不了几个头,而且很容易做错,比较适合家庭装修穿管或者小范围的装修穿管。

网友:
坐等你的好方法

网友:
成品线标准没有穿线考量

网友:
看帖子涨知识,发现涨了对我也没啥用

网友:
买线穿,再接头

网友:
3楼说的对,你需要多长的HDMI线穿管,那不会信号衰减吗,自己买线和头子,自己做才最方面,现成的带头子,肯定不好穿的。

网友:
要穿线的就要用穿线款,一开始布局时就应该考虑到

网友:
你为啥不买micro hdmi小头的线,穿到头以后再用转接线转成标准的HDMI?

网友:
还不如根据所需长度买成品,比转接头改造省事.

网友:
掌握流量密码了属于是

网友A:
穿线要用25管,我25管穿2根hdmi2.0线用一备一,先穿直管,然后再弯管,就不怕头子过弯了,要用预埋款的线,线粗不怕拉不怕弯耐腐蚀,还有个地方我直接预埋了50的扁管,后期想穿线换线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线要用25管,我25管穿2根hdmi2.0线用一备一,先穿直管,然后再弯管,就不怕头子过弯了,要用预埋款的线, ...

嗯嗯,扁管好。50圆管开槽过深,会打到楼板钢筋,是不现实的;

你选的啥样的,贴个商品图参考一下,谢谢。

先穿再弯也是个办法,不过万一换线几乎不可能了。。。

网友:
还在装修可以放大管 后面不行也可以用网线转HDMI

网友:
既然要挖槽铺管,可以用线槽把线先下里面的,穿管多麻烦。。。

网友B:
如果前期考虑需要穿HDMI线,电源线等较粗的线材,那么你的25MM远远不够,至少得50MM口径预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前期考虑需要穿HDMI线,电源线等较粗的线材,那么你的25MM远远不够,至少得50MM口径预埋管。 ...

50MM不是到处能够开槽的,楼板、梁,都有打坏钢筋的可能

25的,先穿再弯,是可以过普通线的,光纤版用20的也可以;不过这种方法只求以后不要换线了。

楼上说的50扁管是好方法。宽50,高30的椭圆形管。只不过弯头要再粗一圈,也得注意楼板垫层够不够厚了。

网友:
开博尔有种光纤hdmi,可以查下,完美解决楼主的问题,就是价格好像很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