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视讯Q7,nand换成emmc刷机成功

楼主(2022-09-06):
几年前联通宽带送的,最近换宽带就淘汰下来

之前是NAND的版本,所以没法刷网上的android 6.0

改成emmc刷机(去掉nand,找一片emmc,植球,bga焊接,改配置电阻)
短接usb boot,用usb刷机工具刷机

搞定

网友A:
请问,改配置电阻具体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改配置电阻具体怎么改?

我的图中,USB boot孔,左上角,4R10开始的三颗电阻,都去掉即可

网友B:
图片是不是把48脚的芯片换上现在的芯片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是不是把48脚的芯片换上现在的芯片样子?

拿掉了,图片是换好了的样子。过程没拍

网友C:
动手能力强的,这USB boot孔是可以U盘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动手能力强的,这USB boot孔是可以U盘启动吗?

不是的
usb boot是cpu的一种启动模式
电脑可以通过usb口,直接向mcu和内存等注入程序等的来启动(或者刷机)的一种方式
这个和通过u盘做为存储介质来刷机,有本质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的
usb boot是cpu的一种启动模式
电脑可以通过usb口,直接向mcu和内存等注入程序等的来启动(或者刷 ...

这机子是晶晨的芯片吧,我以为短接这个可以实现U盘系统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是晶晨的芯片吧,我以为短接这个可以实现U盘系统启动

uboot如果有usb,你改改uboot 的boot args就能读usb的kernel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boot如果有usb,你改改uboot 的boot args就能读usb的kernel之类的

这是你等大佬们干的活

网友:
技术含量蛮高的,顶一个!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D:
学习了,标记一下,以后也许用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标记一下,以后也许用得上。。

都是高手,我只能膜拜

网友:
我一直觉得运营商的东西很鸡肋,很封闭,没想到还是有大神可以整蛊它

网友:
是时候添置小工具了,盘它!

网友:
要板子上留有emmc的才能吧,不然脚位对不起来

网友:
大佬请教个问题,这种板载1G内存的能改成2G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