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给先科铝合金蓝牙音箱换电池

楼主(2022-09-06):
这个是在咸鱼15块收的,看成色不错。
铝合金外壳。

到手感觉电池不耐用。就拆开换电池吧。

一个2英寸的喇叭+一个震膜。

电池是18650,这个好评。

原电池真的不行了。

按键

主板,镂空设计。

芯片。

这个喇叭好评,音量大。钕磁铁喇叭。

换了个2000毫安的电池上去,这下续航应该不错了。

网友:
现在的音响越来越简单了

网友:
这种结构的还可以一听,有点低音感

网友:
电池容量下降后不耐用,有这保护板不知道会不会过充。

网友:
你怎么知道是钕铁磁的磁铁?

网友:
我是索爱的蓝牙音箱,只能用薄电池,不过整体音质还行,就是低音不够

网友:
这也属于多功能一体机的范畴~

网友:
我也给山水的蓝牙音箱T18换3000mah的18650电池,原来的18650容量不到800mah左右,本来能听3-5天,现在差不多20多天充一次电。

网友:
也就听个响

网友:
蓝皮18650容量普遍虚标

网友:
我有一个品道的骑行音响,里边三节18650,充满电,可以连续放音20小时;只能说现在小音响做工都很好了。

网友:
外观还不错,终于不是杰里芯片了。

网友:
也不错哦,至少这玩意现在价格合理,哈哈

网友:
方方正正的铝合金外壳挺不错,挺漂亮

网友:
怎么说呢,15块感觉还行,但是做工看起来挺山寨风的

网友:
多几节电池,时间会更长

网友:
做工不错,早期的产品吧

网友:
看起来挺漂亮的,不知音质怎样?

网友:
先试试音质好不好再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