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下来的艾美特电风扇控制板及遥控器

楼主(2022-09-06):
换下来的艾美特电风扇控制板及遥控器,这个电风扇用了有20多年了,突然控制失灵了,风叶也不转了,通电后几个指示灯乱跳,沒办法买了一个通用控制板换上了,这个就只好淘汰了

通电后该亮不该亮的都亮了

通电后该亮不该亮的都亮了

END

网友A:
阻容降压的那个电容容易坏,换掉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哦

网友B:
换cbb,一般容量不够了就这样。

网友:
楼上两位都给出了非常好的方案~

楼主:
发错了一张图片,最后一张是凉霸的不知怎么混进来的,抱歉,请忽视

网友:
不是应该先换cbb,没几个钱拆都拆了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容降压的那个电容容易坏,换掉试试,说不定有惊喜哦

回头试试看,不过意义不大风扇己拿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cbb,一般容量不够了就这样。

试试看,不过量电压有5伏所以怱视了

网友:
电风扇能用这么长时间够厉害了,质量真不错

网友:
遥控器挺高达上的

网友:
手动也不行了。

网友:
有可能是阻容降压的通病

网友:
换红色大电容,容易失容。然后还有个1000uF的电容是不是轻微鼓包了?也许是角度问题。

网友:
可惜没说输出功率,好像输出18瓦,峰值效率百分之30。降速后转差率变大,效率下降明显,应该可以设计成变极调速,减小低速档绕组发烫问题。

网友:
电容器降压能用这个久不错了

网友:
质量很好,应该早发论坛,能修好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带液晶屏的风扇遥控器了。

网友:
这遥控器不错

网友:
第一次见风扇遥控器那么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