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万用表重做9V代用电池

楼主(2022-09-06):
以前做过两块单锂芯升压型的,升压模块待机电流有点大,过不多久就没电,电池也做的比较丑。

这次不用升压直接用两块三元锂,

先买了一块两串8.4V的装着试试能否塞进掏空了的9V电池壳里,主要是担心电池标称宽度比电池壳宽一点点

带保护板两串三元锂
标称容量800mA/h,又是吹NB的电池,唉!

有模有样

电池尺寸
标称电压

还搞了份这玩意
商品介绍里面没有这玩意

已经掏空了的电池壳

怎样掏电池就不发了,之前发过拆解帖,
上次拆解帖中的电池掏错了地方,
这次改正从电池屁股下手掏

保持头部完整

焊好电池极耳,电池再用金手指胶带裹一层,

前面的担心多余了,电池宽度刚刚好,

完美塞进

使用硅胶封注,这样电池散热也有保证

脑回路短路,电池塞进后发现正负极方向搞反了,电池拉出重新涂胶塞进去就成这样了。

鄙视自己10分钟

24小时后把溢出多余的胶清除掉,只能清除到这状态

组装完成

开始给电池充电,没有专用的充电器,用以前24V适配器改的8.4V电源串个小电阻充

电池充满后测量容量

0.25C放电电流,截止放电电压2.75V x 2=5.5V

没时间坐在电脑前等,

两小时后。。。。。。
一看电脑,已提前一小时完成放电,

容量比标称缩水10%

保护板保护电压3V

以前做的其中一块,太丑了

END

网友A:
做得真漂亮,就是感觉24V改8.4V来充电会不会变化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得真漂亮,就是感觉24V改8.4V来充电会不会变化太大了。

变压器辅助与次级绕组有修改过,一开始没有修改只能降到13V,再降就会打嗝

网友B:
为毛非要用原来的电池壳装,裸奔不好么???

网友:
漂亮,也准备做一个

网友C:
没有焊接平衡充接头 直冲8.4 差评

网友:
做得蛮漂亮的嘛!

网友D:
8.4V还是有点低了,正在考虑用3节7号3.2X3=9.6V磷酸铁锂来做。

网友:
干得漂亮,我见的做得最好的

网友:
第二版好看了很多

网友:
买2个电池超20元,成品22元。

网友:
做得真漂亮手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8.4V还是有点低了,正在考虑用3节7号3.2X3=9.6V磷酸铁锂来做。

有这么小的软包磷酸铁锂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焊接平衡充接头 直冲8.4 差评

+10086

网友:
锂电二节串联系 挺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非要用原来的电池壳装,裸奔不好么???

有壳子为何要裸奔,裸奔是不得已。。。。。。

网友:
这是我之前做的,放到万用表里经常用用了1年了还没充过电,相当的耐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71117-1-2.html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池还考虑散热,是严谨呢还是想太多呢

网友:
做的不错,完美!设备也够专业,我等业余的不能比,我用两节18650串联带SONY板,几年没充一回电。当然,我用的少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电池还考虑散热,是严谨呢还是想太多呢

快速充电时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