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伊莱特电子电饭锅维修 一直反复听到吸合声

楼主(2022-09-06):
伊莱特电子电饭锅20几天没使用,今天煮饭,面板显示正常,按键正常,加热10秒左右后,听到吸合声,过10秒左右又听到吸合声,一直反复。超过正常煮饭时间了,打开看,锅会热,不烫手,但饭没熟。是否是磁钢、继电器、限温器问题?

网友:
继电器和发热盘先看看

网友:
继电器的问题大,接个12V,用万用表测量一下,通断是否正常。时间久了,有时听着吸合正常,其实没有接触上。

网友:
直接代换12V继电器试试!

网友:
如果是电容降压的,那么很可能是降压电容的容量变小了,使继电器的工作电压处于临界状态。

网友:
主要查上下热敏电阻,其次查供电,主要是降压的电容。

能有继电器,一般就没有磁钢了,那玩意里面是一个热敏。

热敏不一定坏了,但是会接触不良,或上盖断线。

网友:
我的电压力锅就是哒哒跳不停,饭倒是煮的正常,后来为了防止继电器烧蚀特地在电路里加了个延时器才正常通断。

网友:
检查直流电源供电电路和继电器驱动电路,电容、三极管损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先查锅检测电阻、继电器、继电器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