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台电平板otg无法使用怎么加usb接口

楼主(2022-09-06):
台电x89老平板,2+32G的,系统无法启动,启动后停在EFI界面,想着重新装系统,在micro usb接口插入otg,开机,插入键盘或鼠标瞬间闪亮一下就不亮
在OTG供电芯片正常,有VCC 5V正常,插入otg,D+变成2.99V了,D- 0V,外接电源给usb-hub供电的话,鼠标能亮,键盘还是插入瞬间亮一下,就灭了,不知道怎么搞,或者这平板怎么另外加usb口,怎么找出额外d+,d-接口呢?请帮忙一下,谢谢~

楼主:
upupupup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有可能是OTG转换头质量问题造成的,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OTG转换头质量问题造成的,换个试试。

我也想是这样呢,换了两条线试了,otg线在手机上都能识别用呢,现在找找加usb的方法,无奈跟吧内的案例都不一样呢

网友:
你发去拆机区看到的人更多,说不定有人知道

网友(2024-09-26):
外接电源给usb-hub供电的话,鼠标能亮,键盘还是插入瞬间亮一下,就灭了

OTG的芯片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