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浦桑尼克扫地机器人E43故障(左边刷过载),请教大佬指导维修

楼主(2022-09-06):
一台浦桑尼克扫地机器人,型号:coco smart 780t。

故障:右边刷不会转。
检查后发现右边刷电机有短路,导致驱动三极管(D882)烧坏,更换三极管和右边刷电机后,启动机器,右边刷正常了。但机器开机进入引导的时候,左右边刷都能动,引导结束后,右边刷能转,左边刷不转,之后自动停机,显示错误码:E43,查得是左边刷过载。
但检查电机(左右对调、拆下测运转电流)都正常,PCB板上测驱动三极管也没问题(左右测得值一样)。
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处理了,请大佬指导!

网友A:
三极管的限流电阻呢?三极管再换一个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的限流电阻呢?三极管再换一个看看呢?

右边刷的驱动管换过后应该是正常了,目前两边驱动管测得的管脚间电阻值都一样。
PCB板上都是贴片元件,而且蓝油很厚,很难跑电路。

网友B:
既然能保过载,必然有检流电阻,看看是不是电阻烧糊了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保过载,必然有检流电阻,看看是不是电阻烧糊了变大了。

几个阻值比较小、个子大的贴片电阻都看过了,没发现异常。
如果有电路原理图就好办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急等大佬指导。

楼主:
问题解决了,修好。

      1. 说明书上故障代码不准确:显示错误码为E43,查使用说明是左边刷过载,实际上是右边刷过载。误导了我,走了弯路。——应该是说明书印刷错误。
      2.  按照坛友的提示,重点检查边刷电机驱动电流检测电阻。由于PCB板的敷油比较厚,看不出走线,只能在驱动三极管D882周边找阻值小、个子大的电阻,然后左右对比在线测试,发现右边刷驱动管E极上的一个1206贴片电阻(标称阻值R330)阻值明显变大,在线测得约12欧,拆下测试确实变大为12欧了,从原值0.33欧变到12欧,检测到的电流肯定就虚大而保护了。更换这个电阻后,故障解除,机器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能保过载,必然有检流电阻,看看是不是电阻烧糊了变大了。

谢谢提示,按照你的提示,重点查检流电阻,问题解决了。

网友:
人才济济啊,又学了一点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