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水龙头把手收货了,拆友们看看是否真不锈钢,顺便出个主意,将里面那坨.

楼主(2022-09-06):
应该是不锈钢的吧,201的?还是304的?

安装槽里面有坨咚咚,怎么弄掉好呢?

网友:
做工不咋滴,应该是201吧,304是弱磁性。

网友A:
应该是合金的,不象是不锈钢的

网友:
这是压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合金的,不象是不锈钢的

啥合金呢?我瞧像是不锈钢的。可能拍摄细节不好,不好瞧。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合金材料!

楼主:
啥材料都能压铸,是压铸就好,一体成型好。重要是材料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合金呢?我瞧像是不锈钢的。可能拍摄细节不好,不好瞧。

先找个称子称一称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个称子称一称看

然后呢?

网友B:
我怎么记得304的水龙头是车出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304的水龙头是车出来的呢。

浇铸的吧,便宜东西车床开不起啊。卖几百元一个的还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304的水龙头是车出来的呢。

  车床那种是纯真的 直头直脑 焊接在一起  ……

  还有一种 好像什么技术 浇筑的  ……

网友:
那个坨坨用磨利的小一字冲子,小锤头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床那种是纯真的 直头直脑 焊接在一起  ……

  还有一种 好像什么技术 浇筑的  …… ...

是啊,死丑。但是好在结实,自己家用还是很好的。

网友:
有手钻就好办,低速模式,几下就应该可以搞掉了。

网友:
咋都看啊目测啥的,不锈钢药水检验一下啊。

网友:
轻飘飘的是塑料加涂层,重点的是锌合金,再重点是铁渣加锌,再重点是铁渣,再重才是不锈钢。当然更重的还有,比如黄金什么的

网友:
强磁不又很沉重的就是锌合金,304没见铸造的,那坨铸瘤用钻头钻掉吧。

网友:
用台钳固定,电钻小磨头处理吧,实在不行去某宝买个塑料手柄也才2、3块钱

网友:
应该是锌合金的,304不锈钢磁铁吸有点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