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大佬关于台式机主板电池

楼主(2022-09-06):
前几天启动我那老机的时候,不小心把一本书压在了键盘的某个位置,结果就出现了f1和f2的选项,并且时间归0,当时没注意,后来发现每次都这样。那么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究竟是主板上的电池失效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换电池的话,是不是换那种普通的汽遥控器电池就可以了?主板电池究竟是可充的还是一次性的?

网友A:
主板电池一次性的,大部分都是你图上那种。
是不是要换把电池拆出来测下电压,低于3V肯定要换。

网友B:
主板电池是一次性的,就是2032,超市卖的有,2032有可充电的锂电池,但是容量太小,不适合在这种地方用的。

网友:
你运气好,刚刚好就遇到电池出问题了。
大部分都是电池的原因,2032换了,重置时间一般就解决了。

网友:
CR2032 随便换一个上去设置一下BIOS就行

网友C:
当年找不到纽扣电池, 搞2节5号电池焊上去也挺好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先把键盘反过来啪嗒啪嗒背面,也许你键盘点键里面有杂物也说不定。当然这主要是要看提示点实收是提示来写啥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电池一次性的,大部分都是你图上那种。
是不是要换把电池拆出来测下电压,低于3V肯定要换。 ...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电池是一次性的,就是2032,超市卖的有,2032有可充电的锂电池,但是容量太小,不适合在这种地方用的。 ...

好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找不到纽扣电池, 搞2节5号电池焊上去也挺好用

那样很容易漏液腐蚀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你先把键盘反过来啪嗒啪嗒背面,也许你键盘点键里面有杂物也说不定。当然这主要是要看提示点实收是提 ...

机械键盘基本上不存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很容易漏液腐蚀主板。

用电线把电池接出,挂机箱上

网友E:
为毛我感觉撸主在灌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毛我感觉撸主在灌水呢???

我确实不懂这个,在百度上搜了一下,各种答案都不一样

网友F:
有问的功夫,我能把电池来回换10次。

网友:
拔掉键盘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问的功夫,我能把电池来回换10次。

因为之前听说这电池是可以充电的,我怕用一个不能充电的电池换上去,有一天会冲爆了。

网友:
两节7号充电电池放电池盒里,焊主板上

网友:
CR2032,非常低价的,不要充电那些。淘宝直接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之前听说这电池是可以充电的,我怕用一个不能充电的电池换上去,有一天会冲爆了。 ...

电池上是有型号的,按型号换不存在问题。

能充电的2032型号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