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爱康唯智能体重称,给它加个开关

楼主(2022-09-06):
当年24.9元买回,结合它APP一直记录着体重曲线,性价比很高,很实用。半年前发现用不了,是电池漏液了,简单清除一下电池仓,换上新电池还能用,
但出现了故障(自动关机后马上重启),这个电费可交不起,想拆出来彻底清洗……
但没找到螺丝,一下子无从下手。
就拔了电池闲置了几个月,最近突然刷到一个拆这类体重称的视频,就是撬。

但我撬下的整块玻璃,和这底座分离了

我知道有好多拆这个体重称的文章和视频,为了加点个性,我就加上“维修”和"DIY",
因为技术太差,就不发表在维修达人和创意DIY的区了

上图:

网友:
又见智能二字

楼主:
这样不算智能吗?,还是女声发音哦

楼主:
别人的撬开是感应片连着玻璃,我的是整块玻璃和这底座分离

四脚朝天

楼主:
主板
显示屏

主板背面,蓝牙天线

楼主:
拆开这个”感应“脚吧

因为电路板触点都检查过,也清洗过,故障(自动开机)还在。
其他功能正常,不能听客服说,报废它。

认为装个开关就解决,为环境保护作一分贡献。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淘特养鸡养了3个这号的智能秤,其中一个和这个差不多,电池漏液干脆改了手机电池供电,输出加了个1n4007,用microusb口4056配合tc板,好用多了,蓝牙带温度测量耗电大,必须改锂电池

网友:
这玩意说智能就是智商税,包括什么体脂之类的。

网友:
拆过香山的跟这个一样的

网友:
天天用还是第一次见识庐山真面目,谢谢分享!

网友:
蓝牙带温度测量耗电大,

网友A:
没看见测脂的传感器

网友B:
很是奇怪这个东西脂肪含量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测量个体重,输入个身高就能算出脂肪含量,不是很相信

楼主:
打个孔把屏幕背光供电线弄断了

增加工作,最后接回背光线。再用易熔胶固定一下这个开关。

楼主:
好了,完工,粘回双面胶

在外面看,这开关像原装一样

满血复活。The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测脂的传感器

说明书使用方法是站到“括号”位置去就能测脂,就算不拆开,也知道它也只是一块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是奇怪这个东西脂肪含量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测量个体重,输入个身高就能算出脂肪含量,不是很相信 ...

APP里有计算公式,就是想记录曲线就要用这它APP,注册,输入个人资料:身高,体重……
就知道你是偏肥?偏瘦?

再显示你脂肪量有什么难度?

你觉得它和当年的电脑算命谁准?

网友C:
我有一个不智能的,两节7号电池用3月,后来用3天,再后来拆了板子上的一个半粒大米那么大的电容,貌似一年多了还有电,就是很偶然的时候会有乱码,断电重启或等他自己熄屛后再测就行了,想了好久也没弄明白怎么回事,难道厂家故意装反电解电容让电池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不智能的,两节7号电池用3月,后来用3天,再后来拆了板子上的一个半粒大米那么大的电容,貌似一年 ...

电容漏电了,换一个新的,100uf-47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