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支持pd协议的充电宝能给笔记本充电吗

楼主(2022-09-06):
能有20w充电也不错,,以后电池不能用了,。还是很方便提高续航的。家里多是旧笔记本有的时间很短,这样方便很多。也省钱。

网友:
首先,你的笔记本是不是pd协议充电的,如果是的话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如果你的笔记本不是pd协议,那么插上去也许只能按5v1a充,电量还会越用越少。

网友:
其实淘宝有那种TypeC模块 插到快充会协商出对应电压 焊根线对笔记本电脑的充电口就可以了

网友:
我就是搞了一个PD诱骗,到20V 给笔记本供电的

网友:
搞了一个PD诱骗,到20V 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
PD诱骗到20V,再给笔记本供电!

楼主:
买的二手chromebook,新一点基本多是typc头扒。

网友:
支持pd协议的充电宝能给笔记本充电的。

网友:
部分笔记本可以的!

网友:
要看笔记本电脑支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