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双控开关:多个香炉多个鬼,还是两手拿碗更稳当

楼主(2022-09-06):
卧室顶灯。肯定要门边/床头双控才方便。

然后我又准备上智能开关。按理说智能开关功能强大,区区双控很容易实现。

但是据说空间站、战斗机、三体舰队....无论多先进,都是保留机械开关的,机械最可靠。

因为智能开关一旦停电——好吧,此处应有达文西介绍太阳能手电——但是信号不好或者本身故障还是有可能的,这时候你想开开不了想关关不上也不好。

所以是否还得按双控接灯线,较为全面?按大家说法,老人家用,还是机械容易接受

线路本身双控,不影响智能开关的设置和功能吧。
只不过这些智能开关因为功能过于丰富,压根没有考虑机械式双控,要实现的话得用两个双开单控(我暂时没有找到单开双控,有的话请推荐):

各多出一路灯线。如果不想闲置,当然可以通过app来设定,把另外一个按键利用起来。从而实现高成本脱裤子放屁。

有什么批评或者更好的建议?谢谢各位先!

网友A:
老人家用,越简单越好,容易上手,功能太多的设备反而给老人带来不便。前几天我给母亲买了台收音机,其实家里网络收音机、带收音功能的AV音响功放机、德生S2K收音机、卫星接收机顶盒、网络电视机顶盒等等一大堆了,无奈因使用复杂老人家实在学不会,只好重新买一台简单的机械调台机子,开机就能听,只有硕大的音量钮开关和调台钮,她用起来也方便,很快就喜欢上了。

网友:
吓我一跳,一旦停电了,我就没有像机械开关一样可以手动了,再想什么,什么鬼

网友B:
要想实现某个功能,那么必须越简单越好,太复杂的东西总归会有损坏或者损耗,增加维护维修的工作量,时间长了自己都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想实现某个功能,那么必须越简单越好,太复杂的东西总归会有损坏或者损耗,增加维护维修的工作量,时间长 ...

是的。纯照明的话,肯定机械式双控就欧了,简单可靠+省钱,又能解决老年人记性差,冬天下床怕冷的问题。

但是智能吸顶灯能够根据不同场景联动、能够调节亮度和色温,又让我始终种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人家用,越简单越好,容易上手,功能太多的设备反而给老人带来不便。前几天我给母亲买了台收音机,其实家 ...

是的。其实我思想也属于保守的。比如,车载大屏我觉得不如实体按键。

但心里嘀咕,自己是不是太落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其实我思想也属于保守的。比如,车载大屏我觉得不如实体按键。

但心里嘀咕,自己是不是太落后了。 ...

车载大屏的确不如实体机好操作。我买第二辆车还是选的手动挡,感觉汽车就是机械设备,电子的是辅助,机械素质不行,靠电子设备堆砌的就是绣花枕头。

网友D:
都智能控制啦!就不要模拟开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智能控制啦!就不要模拟开关了吧!

智能设备对wifi、蓝牙、网络稳定性有一定要求。

就比如,华硕路由器的2.4g频段,和小米智能的兼容性就不是很好。当然,后来我解决了。

但足以证明保留机械开关并非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载大屏的确不如实体机好操作。我买第二辆车还是选的手动挡,感觉汽车就是机械设备,电子的是辅助,机械 ...

同,我也希望换车还是手动挡,可惜越来越少了。而且以后电动车天下了。

网友:
就用一个86规格的遥控开关就行了。
我用了快10年了,非常方便。稳定,可靠。

网友:
单开双控我看好像有

网友:
我有两个1开双控开关新的外观瑕疵品老产品包好用

网友:
从而实现高成本脱裤子放屁你种草只能开关,不要强加到老人身上

网友:
说的对,多个香炉多个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