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洞洞板给R8025AC安个家

楼主(2022-09-06):
最近坛子里8025挺火,不买几块玩玩怎么行
零件到了,看有的童鞋说容易断脚,还是最好固定在板子上,不想再买转接板,就用洞洞板,本身只要接4个脚,不用的脚上翻,搭线拖焊就可以了
一鼓作气焊了3块备用

网友:
我为了减小体积,把脚都掰断了,用漆包线焊上去的。

网友:
再做几个T的吧

网友A:
0.1左右的漆包线焊接,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B:
本就放不进去,你这越整越厚了

网友:
不会是数码之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左右的漆包线焊接,啥问题都没有

这么细的漆包线,怎么除漆?刀刮会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就放不进去,你这越整越厚了

哈哈,又不是所有钟里面都空间小的

网友:
弄几块转接板好看些。

网友:
面积还可以再缩小点。

网友:
放在挂钟里还是可以的!

网友:
搞个转换板吧,便宜的很

网友C:
既然都已经加板了,就应该把辅助电阻电容补上啊.

网友D:
深圳新冠,买了两家的8025都没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细的漆包线,怎么除漆?刀刮会断的

烙铁头上锡,漆包线插到锡里面烫会儿,就上上了。我用的是普通电烙铁,你们那高级的,或许要把温度调到最大

网友:
搞个转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深圳新冠,买了两家的8025都没发货。

同老长时间了没发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细的漆包线,怎么除漆?刀刮会断的

有一种漆包线叫“直焊型漆包线”,不要以为所有漆包线都要刮皮。

虽然漆包线型号很多,但都可以找到替代型号。

网友:
我是路过的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都已经加板了,就应该把辅助电阻电容补上啊.

输出串个高阻值电阻降静态功耗?电容有加的必要么?本身就是直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