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十铨固态SM2263XT+镁光NX963求工具

楼主(2022-09-06):
十铨固态2263XT+镁光NX963求工具,直接上图

除最后一个分区,前面有40位加密,不能删除,只能重新开卡了

网友A:
B47R,加我QQ远程开

网友:
你就别想了,因为软件有价值,不会被放出来的,一般都是,要钱买的,要不就试试用一些固态硬盘工具箱做安全擦除啥的,看看能不能强行删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B47R,加我QQ远程开

出工具呗,还要2259XT+B36R的一起

网友:
看着像假标

网友:
论坛内找一找吧!

网友:
犹抱琵琶半遮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