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的SSD真的厉害,颠覆了我对海力士的看法

楼主(2022-09-06):
潜水了很长时间,发现很多人都在吐槽海力士——漏电王。前两天黄鱼上收了一块intel ngff 180G。2258G主控,南亚256M缓存,一颗128G,一颗64G共两颗经典的海力士16nm tlc。原来这个型号的闪存,我也用过很多的方案,2256K,ps3111,2258xt,nv1120。感觉都是鸡肋,虽说CE多,但速度真的不敢恭维,比其它的同代tlc要慢得多,而且配合3111还特别爱掉固件。但是这片intel的太牛了,180G盘,也入918T,超过5000PE。现在ASSD跑分也还不错,近800分。跑圏就算了吧,跑了30G,读写都OK。准备把它贡起来,愿所有的盘都象它这么坚强。看来INTEL的软件实力是很多大厂都比不了的。

楼主:
其实"漏电王"也是不错的,错的是厂商在固件上对它的优化

网友:
INTEL的软件实力

网友:
两个不一样大小的芯片也能做出盘?以前听说90G是屏蔽一部分空间得来的,现在180g竟然是128+64?!

网友:
这片子,数据恢复实验室里面用斤称

网友A:
这个盘,一直用,哪怕是24小时运行,可能不容易坏。如果放一段时间,是好是坏可就说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一直用,哪怕是24小时运行,可能不容易坏。如果放一段时间,是好是坏可就说不定了 ...

哦,是的。现在都是测试用,不敢存数据

网友B:
这是硬盘出错后的BUG,有的盘通电几十小时出现无法修复的坏块就突然写入和读取数据无限大

网友:
碰上良品啦!

网友:
开拓者,创新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硬盘出错后的BUG,有的盘通电几十小时出现无法修复的坏块就突然写入和读取数据无限大 ...

我测试一下,谢谢提醒

网友:
正片本来就还行,2d tlc本来就是辣鸡的众生平等,除了xUHL,还有哪个比海力士的16nm tlc更好?B95能用,还是三星19/1Y的2D TLC能用?

网友:
颗粒质量也有差异的

网友:
看bb已经不行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一下,谢谢提醒

PS3111也有这种问题,出错进了保护模式的时候写入和读取也是几百或者几千T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盘,一直用,哪怕是24小时运行,可能不容易坏。如果放一段时间,是好是坏可就说不定了 ...

漏电王的内在精髓…… 长期断电,数据可能就消失啦

网友(2022-10-13):
这个盘我见过三个了两个180g(128+64)一个360g(256+128),都是8ce配4ce,id相同,配的58G有锁。如果58xt量产,可以用相同的固件。换58xt,必须跑rdt屏蔽坏块才能量产过。结果使用一段时间后,查看58xt的ce数涨到一百多万了,就算上rtd,总计写入应该不到5个pe。前几天,朋友告诉我有个分区不能写入数据,简单chkdsk这个分区后,又可以写入了,总算有惊无险。

网友:
这是做下载盘啊,80次通电就917T了,比矿盘还要矿盘。

楼主:
跑圈数据放了一个月,能完整校验通过,而且不掉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