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邑TEWA-750E(外地猫注册卡40%itms下发失败,打开浏览器跳网页注册)解决方法

楼主(2022-09-06):
某鱼30入手一台天邑电信TEWA-750E千兆外地光猫,3千兆LAN口+IPTV。准备把老百兆猫换下。
湖北电信宽带。

1.  老猫用超密进管理页面192.168.1.1记下逻辑ID,宽带账号密码,iptv参数,vlan值,组播值(不对的话iptv盒子会卡顿)。为后面手动设置做准备!

2.  新猫先复位,超密应该是这个telecomadmin    nE7jA%5m 不对的话,用天邑配置工具支持6848获取超密,下附工具

想省去手动配置的麻烦,直接逻辑ID注册。结果意料中,提示olt注册成功,itms注册到40%就失败。(这里忘了截图)
果断用超密进登陆页面手动设置参数,确认无误后保存设置。结果打开网页直接跳到光猫注册页面,不能成功上网
查看网络状态OLT认证成功,itms未注册。tr069获取ip正常,上网业务不可用,itv可用。

用天邑配置工具改地区码,改为湖北0x2A00,再注册依旧失败,头疼难办了!

3.据说要入库,才能自动下发配置。至于克隆sn码套牌湖北猫,不会操作!(命令代码不懂)。

4.逛坛溜吧一番,找到方法了。用天邑配置工具,依次点击连接,发送登录命令,然后在发送命令窗口后面输入Register set status 0 result 1,再Enter

然后回车,之后再输入reboot再Enter

这时光猫会重启,重启完成之后宽带登果然亮起。用超级密码进入光猫管理页面应该就会看到像我一样显示olt认证成功,itms注册成功。

5.再看下Iptv,试了下直播能看,但一会就卡住不动,换个台又行了,几分钟又卡住,进猫把iptv参数页面组播打开,值和原来的一样就行了,测试几天正常。

6. 最后发现无线太弱鸡,没米先用着,后续准备改桥接,淘路由。至此完工,200M满速,喜提双频千兆猫。

网友:
谢谢分享换猫经验

网友:
可以,技术分享贴,支持一下。

网友A:
非要ITMS下发才行么,怀疑还是你参数没设置对,我之前换过几个都没用自动下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ITMS下发才行么,怀疑还是你参数没设置对,我之前换过几个都没用自动下发... ...

打开网页会直接跳到光猫注册页面
所以ITMS要显示已注册,才能上网
Register set status 0 result 1这个就是改itms返回值,欺骗系统

楼主:
不跳网页认证的猫,itms不下发,照常用;跳网页认证的猫你是没碰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非要ITMS下发才行么,怀疑还是你参数没设置对,我之前换过几个都没用自动下发... ...

我也记得一键下发平台不用成功也可以上网,我们以前改桥接就是注册到40%救拔掉手动填就是桥接,顺便把tr69删掉防止被改回去。

网友:
四川我直接恢复出厂设置  ,

网友:
还好这边光猫,没有绑定mac和限制,直接换就能注册下发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楼主,你200兆的宽带,电信怎么给你百兆的光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200兆的宽带,电信怎么给你百兆的光猫?

本来是千兆猫被雷打了,买他家的要两百多米,只好把原来的旧猫先顶上,近来这不是淘到了低价猫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记得一键下发平台不用成功也可以上网,我们以前改桥接就是注册到40%救拔掉手动填就是桥接,顺便把tr6 ...

我们这边改桥接会限速,200降到150左右,有点坑!所有还是用猫拨号了。

网友D:
坐标山东青岛  移动联通电信的机顶盒、光猫 非人为损坏运营商都是免费换的

网友:
年初电信100M换的天邑1000E双频光猫,手里还有个中兴F4600T

网友:
我前久搞了一个,中国移动的光猫来更换中国电信的。无法注册,各种。后来,直接改mac,改系列号。改注册成功标志,最后,嘿嘿,还是成功了。
思路与你的一样,但两家的注册方式不一样。

网友E:
所有省换电信猫都可以用这个工具修改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标山东青岛  移动联通电信的机顶盒、光猫 非人为损坏运营商都是免费换的 ...

我都不知道本地有免费换猫服务,看来要褥电信的羊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有省换电信猫都可以用这个工具修改麽?

只支持四川生产的天邑部分型号,而且改了地区还不一定能成功,就像我这样的。

网友:
有网友反馈 天邑双频版750G ,用命令Register set status 0 result 1破解之后,如果机器断电超过一个礼拜,破解就会失效?有这个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