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暂修ThinkPad笔记本显示屏偏光膜故障。

楼主(2022-09-06):
偏光膜有一大块脱胶,起泡,根本看不了,手工剥离后大块见白,我剥了一个废显示器的偏光膜栽好后补上。

这是剥下来的废显示器的偏光膜

补上后发白没了,成这样了,能看,但不美观。

补了三块,勉强先用着。

顺问拆过此笔记本的坛友,这屏怎么拆出来,肯定要换屏,在此先谢了。

网友A:
补丁法看来也是可以的

网友B:
这屏幕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正方形很少有

网友C:
还是去电脑城找贴膜的店贴吧,专业的事专业做,个人不是什么都做的来的,我也是贴膜失败放弃了,贴膜过程很容易有灰尘落在屏幕上面形成气泡,一般人很难处理好的!

网友D:
这本子 应该很老了   还是XP系统呢

可以考虑  5代到8代U的   二手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去电脑城找贴膜的店贴吧,专业的事专业做,个人不是什么都做的来的,我也是贴膜失败放弃了,贴膜过程很 ...

不知道反光板有没问题,启动是这样子的。

机器保存完好。运转很稳定,老机器,上网是不行的了,看看照片,下载好的电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丁法看来也是可以的

勉强为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屏幕是什么型号的机器,正方形很少有

联想收购IBM初期出的机器,其坚固程度甩现在出的机型九条街,我是在国美买的,据联想销售代表吹牛,100斤体重的女孩坐上去,毫无压力。

这机器自带系统,会自动重装,我当时对装系统不熟,所以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本子 应该很老了   还是XP系统呢

可以考虑  5代到8代U的   二手货了

手机照片传进去,随时可看,顺便提高手机速度,除此并无它用。

网友E:
没偏光膜的地方因是白色屏的没有图像  你这还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偏光膜的地方因是白色屏的没有图像  你这还有图

偏光层还粘在玻璃上,膜掉了,右上角那块被我连偏光层也撕下来了,白色的,补上后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