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发个不知道哪坏的微星主板 检测板显示一切正常

楼主(2022-09-06):
一块微星FM2-A85XMA-P33的主板,开机风扇正常转动,就是屏幕不显示,按上报警喇叭也没声音,换过内存问题依旧,这不前两天编程器刚到就想刷一下BIOS,微星官网下载的是EXE格式的不能用,网上搜了下只能用软件提取出来,按照教程下载软件后不会用,就在别的网站下载了一个bin格式的固件,大小是8M的,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焊下芯片检测保存数据这个数据大小也是8M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数据损坏还是别的问题,先刷一下吧,刷好上机测试还是那样风扇一直转屏幕不显示,报警喇叭也不响长按开机键也不关机,后来拔了内存、CPU后开机风扇依旧转报警喇叭还是不响,这时想到还有一个主板检测卡 ,插上检测卡后问题就来了

主板上明明没有内存、CPU它居然给我显示这个,然后检测卡在好的主板上测试了下是好的啊,检测卡平时很少用的买了好几年了都是 放在一边吃灰,用这个的经验少,我就好奇了这块主板哪里坏了会让检测卡提示主板正常的。本来就想测试一下编程器的没想到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很神奇的~然后放几天再回来重试一下,可能就行了!因为我试过~~~

网友:
期待楼猪修好

楼主:
不知道为啥网上关于微星主板的信息很少,要不就是被屏蔽了,我也是搞着玩,真正的维修主板还没那两下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网上关于微星主板的信息很少,要不就是被屏蔽了,我也是搞着玩,真正的维修主板还没那两下子 ...

https://softdown02.rbread05.cn/d ... 97cf58ea&t=631709a2    网上找的,是微星BIOS
601-7721-010 = BIOS 1xx = FM2-A75MA-E35
601-7721-020 = BIOS 1xx = FM2-A55M-E35
601-7721-030 = BIOS Axx = FM2-A55M-E33
601-7721-040 = BIOS     = FM2-A55M-E23
601-7721-050 = BIOS     = FM2-A55M-P33
601-7721-060 = BIOS     = FM2-A75MA-P33
601-7721-070 = BIOS     = FM2-A85XMA-P33
601-7721-080 = BIOS 1xx = FM2-A85XMA-E35
601-7721-090 = BIOS     = FM2-A55M-P33
601-7721-100 = BIOS     = FM2-A75MA-P33
601-7721-110 = BIOS     = FM2-A85XMA-P33

网友B:
如果什么码都没跳就直接显示00那就是主板根本没工作,这时候要看上方的LED灯,故障大概率无复位

网友C:
前些年本子坏了,据说如何如何难修理,最后花了二百

网友:
是不是加装一显卡试试。

网友D:
猜想是bios挂了,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E:
先确定CPU是否带显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softdown02.rbread05.cn/d ... 97cf58ea&t=631709a2    网上找的,是微星BIOS
601-7721-010 = BIO ...

一会下载了在刷一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猜想是bios挂了,换个芯片试试?

芯片不应该坏了吧 毕竟能读出8M的数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确定CPU是否带显核?

CPU是x4 730不带核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什么码都没跳就直接显示00那就是主板根本没工作,这时候要看上方的LED灯,故障大概率无复位 ...

除了系统灯闪烁别的灯常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些年本子坏了,据说如何如何难修理,最后花了二百

现在笔记本还修一修主板 台式机很少修了 直接换主板

网友F:
开机后,屏幕一片黑吗?白色的字符一个都没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开机后,屏幕一片黑吗?白色的字符一个都没显示吗?

对 什么都不显示

网友:
不带核显插亮机卡啊

网友:
拔掉内存开机正常报警嘛?

网友:
既然CPU无显核,那就找块显卡装上,或是装个带显核的CPU换上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