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购入的蓝牙耳机,可以搜索到两个信号,左右耳如何配对

楼主(2022-09-06):
从本论坛交易区大佬手中8块大洋一套买的,据说是电芯坏的。我手头这套更换了电芯后可以使用了。但是蓝牙信号可以搜索到两个,听歌那些的只能一个声道听,不能双耳立体声。度娘搜了很多左右耳配对的办法都没有效果。有没有大神指导指导呢?
购买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32294-1-1.html

网友:
原帖里面有很多有用的评论

网友:
一般是不是右耳为主,尝试长按按键,之前类似的一直长按会变成红蓝灯交替快闪,这样左右耳配对,指示灯慢闪是和设备配对,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原帖木有说这个蓝牙耳机的评论呀。不过我试出来了。耳机里也有语音提示,不过都是英文的,听不懂。感谢楼上二位朋友的关心回帖。
最新试出来的功能:
1、不分主辅,俩耳机没有左右配对前功能一样。
2、快速按两下功能键是不知道什么PTP配对,就是左右配对。
3、快速按三下功能键是清除手机配对记录,然后关机
4、长按是关机。
5、按一下是确认。

上次左右耳配对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第二套耳机目前死活没有连接成功。

网友:
这个容易掉落吗

网友:
我这耳朵与耳机无缘,啥耳机都挂不住,除非头戴式的

网友:
这个价格还是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