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老本子,X200,插电没反应,大概什么地方问题?

楼主(2022-09-06):
好久以前的本子,几年没开机了,一直放柜子底吃灰。
最近需要查询以前数据,找出来不能开机,插电没有任何反应,按开机键也没任何反应。
因为数据很重要,当时加密,好像硬盘拆下,其他电脑也读不了。

Text.

网友:
硬盘拆下,其他电脑也读不了,那就通过移动硬盘盒子接入电脑再试试看。

网友:
换电源试过吗,自己有两台thinkpad老电脑全是电源坏了,也是各种没反应

网友:
一般都是电源管理部分挂了,,,

网友:
电源灯如果不亮,换电源,再不亮,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适配器是不是坏了
另:几年不开机,数据很重要,没备份不好理解~

网友:
把内存条取下来搽搽金手指试试。

网友:
笔记本电脑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试试把电池拔掉先?或者搞一块同型号有电的电池试试?

网友:
放几年,那电池肯定挂了,外置电源也很危险,最好先确认一下。

网友:
电源的问题!
外接电源测一下是不是好的?!
电池也测一下有没有电啦?!没有电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插上外接电源,给电池充电!!!
充满电后,再开机!

网友:
你几年不开机!数据很重要?几年都用不到的数据重要个锤子!

网友:
先看电源 然后内存擦擦 再不行就要拆开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