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我也来拆电扇

楼主(2022-09-06):
电扇是安徽一家很早就存在企业生产的,缺陷电扇出厂两年白色塑料边缘已经出现粉沫状掉,碎化。现在能正常使用

采用阻容降压的控制电源

摇头电机控制连接线没加套管

控制芯片

电机采用了滚珠球轴承,最大风力下220输入总功率36瓦(我这里220电压接近240伏)

网友:
塑料壳不耐老化

网友A:
电机2020年的,居然是纯铜的,不错

网友:
还算板正的样子

网友:
看电机是2020年的,说明这风扇用料太垃圾,连两年都撑不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2020年的,居然是纯铜的,不错

想多了,这年头怎么可能是纯铜的,绝对是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2020年的,居然是纯铜的,不错

别高兴,这像是维修配件,换过的电机。我就是维修店的

网友:
电机采用了滚珠球轴承两年白色塑料边缘已经出现粉沫状掉,外壳塑料太辣鸡了!

网友B:
芯片居然是硬封的!好评!

网友:
貌似是滚珠轴承的,但是不是铜线的,不得而知。

网友:
谢谢楼主拆机现在的电器产品质量堪忧

网友C:
我有一个荣事达牌的电风扇,塑料都粉化了,脖子快要断掉了,昨天晚上才把脖子用胶粘死,失去了上下调节的功能,但是脖子安全了。

网友:
外壳、主板用料如此简陋,我不相信能在看不到的电机上给个纯铜的还是60W的电机...
何况 纯铜 两个字那么突出,就是为了骗买配件的人的吧,这么写的往往就不纯。
家里的钻石小鸿运扇,用了二十一年了,外壳除了略微褪色(均匀褪色所以还好),每年拆开清灰都还是好好的韧性十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居然是硬封的!好评!

大兄弟这种大芯片都是硬封的,方便散热和维修,很少有这么大的牛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2020年的,居然是纯铜的,不错

可能只是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个荣事达牌的电风扇,塑料都粉化了,脖子快要断掉了,昨天晚上才把脖子用胶粘死,失去了上下调节的功 ...

荣事达的塑料这么差吗?用多长时间了?我有个荣事达风扇,用了几年还好

网友:
带红外的风扇很少见

网友:
这个电机应该是后换的,塑料2年是不可能老化的不晒太阳

网友:
纯铜电机呀?!

网友:
好像修过?看用料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