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老电脑电源的事情

楼主(2022-09-06):
请教个老电脑电源的事情,原来老电脑电源现在闲置不用,想请教一下,这个电源是不是可以接出24V的电压?如果接出24V的电压,那么电流是多大的?这个可以做为白光电烙铁的电源使用吗?

网友:
24v的话,只有0.3a,而且是+12加上-12,意义不大。白光用12v也妥妥的

网友A:
认真看电源标识,没有24V输出的。

网友:
开关电源不像线性电源可以正、负串起来输出,而且要电流一样才能串一起

网友:
24v0.3A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负12v只能提供0.3A的电流,+-12v就是24v。

网友:
我这有24v5a开关电源,要的话出邮费给你

网友:
要拆了变压器重新绕线,可以勉强输出7A电流,不重新绕变压器难以实现!

网友:
不行的,改起来太费劲

网友:
这么大一坨,亏你想象力丰富

网友:
30块,卖个24V电源带电压调节的给你,

网友:
可以接出24V的电压,但是受-12v0.3a的电流限制,不能做为白光电烙铁的电源使用,24v0.3a的电源你用起来意义不大。

网友:
负电源电流太小,体积大,不如直接找个24V3A电源简单小巧。19V的笔记本电源也挺好。

网友:
可以改电压,但体积大,不如用笔记本电源方便。

网友:
你看看铭牌,那里写24v输出了?。

网友:
电压可以解决,但是电流小,体积大,不方便携带

网友:
可以改电压

网友:
想输出24V,需要大改,建议买个24V电源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电源标识,没有24V输出的。

他认真看了,发现有个-12还有个+12,压差是24

网友:
搜索 ATX电源改可调 可以改电压到24V

网友:
这个真的有人改过,就是把输出-12V的三个快恢复二极管改3A以上,再与+12V连接,输出24V。但我没试过,我是改的可调,稍懂点电路知识的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