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搭建NAS思路。。。。。1

楼主(2022-09-06):
心心向往的NAS,让我寝食难安,家里有一台 1900NAS主机,从老版本一直折腾到7.1版本,总感觉性能很差,单位翻到一台H61主板,搭配一块E3 1260L  低功耗处理器,
想组件一台性能强点NAS ,硬盘是4T,一块,对于我们来说备份照片来所非常好了。
不知道这个主板可能稳定运行。

供电部分

供电部分

2根 DDR3 内存插槽

2根 DDR3 内存插槽

扩展部分

扩展部分

H61整体 不是17X17

H61整体 不是17X17

品牌

品牌

楼主:
明天用枪 吹一下   就不一样了 ,各位大神  这个搭配NAS 如何

楼主:
这个主板 我测量了 尺寸是  17X20主板

网友A:
这功耗不低吧,还要折腾个箱子,我家云单盘很稳定,功耗也低

网友:
刚组了一台WIN10当NAS,一个小固态硬盘做C盘,阵列卡加4块6T SAS硬盘组成RAID1+0做D盘,容量为12T
联网工具用zerotier one,手机和电脑都装这个,启动时就变成内网了,直接网上邻居模式访问,外面电脑可以直接用WINODWS的远程桌面连接,手机可用ES文件管理器等建一个内网访问,也可以都装TODESK直接远程控制
文件同步用微力同步,例如手机相册实时同步到WIN10 NAS上
其他还没想好

网友B:
装个PVE ,软路由、NAS 一起搞定

网友C:
如果折腾NAS纯粹为了备份 那就别弄了 j1900够你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PVE ,软路由、NAS 一起搞定

家里有软路由了。。。小白一个  你们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耗不低吧,还要折腾个箱子,我家云单盘很稳定,功耗也低

1260L    志强 E3 处理器的  功耗大 就放在办公室  不过办公室是大内网  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折腾NAS纯粹为了备份 那就别弄了 j1900够你用了

总感觉1900慢,而且7.1版本 会经常提示 硬盘故障

网友D:
H61的功耗明显要高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H61的功耗明显要高很多吧?

      啊 功耗高啊 !!    放在单位 不怕电费呵呵

网友E:
NAS 如果没有转码需要的话还是谁省电选谁.

网友:
要功能强悍就不要怕用电。硬件强悍就建议上pve多合一多好

网友F:
单纯的照片备份,文件共享 j1900完全足够……而且性能过剩!需要视频转码h61性能又不够了……你说你折腾个啥……要么7代之后cpu 核显解码视频……要么j1900备份照片,共享文件……完全没必要换h61

网友:
放单位的话倒是挺好的,cpu45w,性能不错

网友G:
可以折腾 反正电白嫖

楼主:
引用 网友E:
NAS 如果没有转码需要的话还是谁省电选谁.

没有转码需要 纯粹照片备份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纯的照片备份,文件共享 j1900完全足够……而且性能过剩!需要视频转码h61性能又不够了……你说你折腾个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折腾 反正电白嫖

对!反正不要钱电费,不过还要折腾很多  单位是大内网  还要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