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6a电池内阻很低,但是容量不够

楼主(2022-09-06):
以前的时候买了一个炬为的表头,闲来无事测试米沃奇6a电池包,里边是三星30t电池,5串2并,用内阻仪测是20毫欧,满电20.4v,用2欧电阻的负载放电,电流刚开始9a多吧,测到14v结束,结果显示4300毫安,明明内阻很低,但是容量根本不够,不知道为啥??另外放完电以后用3a充电器充1个半小时左右就满了。  有大神说是因为以前电池饿死了,重新激活的,咱也不懂,有明白人吗。

网友A:
满电只有20.4V了容量肯定不足了啊,正常应该满电21V,三星20t应该是21700电池,全新足容的话内阻应该只有6-7mΩ,,你测出来20mΩ说明内阻增大容量衰减充不满了,很正常啊,应该不是新电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电只有20.4V了容量肯定不足了啊,正常应该满电21V,三星20t应该是21700电池,全新足容的话内阻应该只有6- ...

不是的,20.4v充满没问题的,因为有保护板,所以锂电池不会冲到4.2v,也就是21v,20毫欧内阻,x2 ➗5等于单个电芯8毫欧,也是可以的。

网友:
你这内阻很高了

网友B:
内阻 电压反应不了实际容量的,容量还是得实际放电测试才准。我买了块12Ah的 内阻 电压一切正常,实际放电才7Ah多一点。买的新的16v截止都有11.4Ah。以后买电池只买包容量的,光说包电压 内阻的都是不靠谱的。米沃奇很多测试电池 很多都是大电流放过电要不就是寿命用尽的。买电池一定切记要包容量 包容量 包容量,其它一切都是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阻 电压反应不了实际容量的,容量还是得实际放电测试才准。我买了块12Ah的 内阻 电压一切正常,实际放电 ...

买到教训了,吃一堑,长一智吧,等这个报废自己买新电芯组装一个

网友C:
显示4300毫安,应该是4300毫安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的,20.4v充满没问题的,因为有保护板,所以锂电池不会冲到4.2v,也就是21v,20毫欧内阻,x2 ➗5等于 ...

20V、9A、电阻负载去测动力电池包有些。。。。。。。说明不了问题。

一般动力电池包使用恒流进行测试,三星30T单节最高为3200mah,实测3000mah,5串2并容量应该弱低于6000mah。

如跳过电池保护板去给电池放电,应该采用恒流5A、10A去测,放电电压至13V,应该就是电池包正确电量。

如从电池包保护板输出测试容量,那么就需要采用恒流3A放电测试,不然会直接保护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的,20.4v充满没问题的,因为有保护板,所以锂电池不会冲到4.2v,也就是21v,20毫欧内阻,x2 ➗5等于 ...

应该不是保护板的问题,是充电器出厂设置的充电电压比较保守。充电口通常是有个保护二极管,有一定的压降,但厂家一般都会考虑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多数充电器充电电压都会比电池组的满电电压略微高出一些),只是抛开二极管压降后出于安全考虑还是会留有一点余地。但你这个20.4V就停充(也就相当于每节电池才充到了4.1V都不到),离充满还是差得多了些,所以测出的电池容量肯定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V、9A、电阻负载去测动力电池包有些。。。。。。。说明不了问题。

一般动力电池包使用恒流进行测试,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不是保护板的问题,是充电器出厂设置的充电电压比较保守。充电口通常是有个保护二极管,有一定的压降 ...

嗯,确实是,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4300毫安,应该是4300毫安时

朋友何必那么较真呢

网友:
现在买电池只看容量不看内阻了,遇到几次内阻10以下的电池放电没多少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V、9A、电阻负载去测动力电池包有些。。。。。。。说明不了问题。

一般动力电池包使用恒流进行测试, ...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