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打洞的安全性:又要舒服又想干净还不出事,真费神,出钱找罪受。

楼主(2022-09-06):
说的是人肉打墙洞,不是人墙打肉洞。

高层。

打一个排气扇管需要的洞,约12公分直径。

水钻总得从里往外吧,那最后的几下,不得有固液混合物射出去?

会搞出人命。

而且打完之后,不得加个防鸟的安全套吗,人怎么出去?搞不好真出人命,业主也免不了赔钱。

唉唉。难办。

网友:
怕啥,出人命了上医院...

网友:
那也没办法,该搭脚手架就得搭,该吊绳就得吊,有些事真简单不了

网友:
400块买个房屋意外险。看能理赔装修作业伤害不。问问保险公司。

网友A:
叫几个人在楼下拉线清空作业面比较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几个人在楼下拉线清空作业面比较安全

为了生命和财产安全,这个可以有

网友:
墙厚度是多少,基本上用水钻打出来的芯都在钻头内啊(当然你要斜着向下打就当我没说),别把芯掉下去就好。

喷出什么的固液混合物都是小意思,只会让人受惊,不会出人命的

最后洞都让你丫打了,那什么鸟还关你鸟事,那是业主的鸟事啊。      记住:我只是个打洞的,我是个无情的打桩机,我呸。

网友:
一个简单的打墙洞之事生生被一群色坯给演义成了儿童不宜的成人话本

网友:
找人楼下看着稳妥

网友B:
还好,外墙有外保温层,不出渣。

网友:
还是找人看着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好,外墙有外保温层,不出渣。

不知道你是哪的还有外墙保温,我们那早些年的楼没保温,这几年的楼都做的内墙保温(纯泡沫,一脚能踢破),业主收房装修全给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几个人在楼下拉线清空作业面比较安全

这个方法不错,安全第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叫几个人在楼下拉线清空作业面比较安全

感觉这个是正确的,虽然水钻芯掉下去的概率小,但是绝不能因此忽略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是正确的,虽然水钻芯掉下去的概率小,但是绝不能因此忽略安全 ...

确实,和万一出事的损失相比这成本低的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D:
9成9不会掉。 PVC管上钻孔,穿铜线放鸟。

网友:
不会掉,内芯在套筒内,水也没那么大,不像我们套手镯那么大的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成9不会掉。 PVC管上钻孔,穿铜线放鸟。

后半句 看不懂,,愿闻其详,多谢

网友:
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是我没有证据。。。

网友:
不会掉下去的,即使稍微向下倾斜一点点也没事,而且水钻的水并不多,师傅手艺好的话,外墙面根本不会有污渍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