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信之无线遥控器发射端的那点儿秘密

楼主(2022-09-06):
无线遥控器,使用比较多,种类也很多,但原理都一样,就是发射机把控制的电信号先编码,然后再调制,红外调制或者无线调频、调幅,转换成无线信号发送出去。接收机收到载有信息的无线电波接收,放大,解码,得到原先的控制电信号,再用这个信号来驱动相关的电气元件,实现无线的遥控。作为我们手里的“遥控器”,只是无线遥控系统的一半,发送端,完成产生编码信号并将其发射出去。

一、编码

下面以常见的EV1527为例说明
EV1527是采用CMOS技术工艺的OTP(One Time Programmable)编码器。EV1527最多20位,提供多达100万个代码。它可以减少任何代码冲突和未经授权的代码扫描的可能性。

EV1527每帧数据由24个数据位组成,前20位为地址码,对于一个芯片来说,地址位的内容是固定的,是出厂前就预制好的,并且理论上每个芯片的地址码是唯一的。后面4位为按键码,对应芯片上的K0-K3四根数据线,数据线的状态不同,按键码就不同。
每次按键先产生一个同步脉冲,也就是每次按键都是从同步脉冲开始的。
编码的协议编码是由一系列的高低电平组成的,高低电平宽度(脉冲宽度)比例决定了各种含义。
同步脉冲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比例固定为4:124,即低电平宽度为高电平宽度的31倍。
数据位的“1”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比例为3:1,即高电平宽度为低电平宽度的3倍。
数据位的“0”的高电平和低电平的比例为1:3,即低电平为高电平宽度的3倍。

那么,脉冲的宽度(频率)是多少呢?
有个数据周期表,给出了数据宽度

数据宽度就是发送一位数据所用的时长,从同步开始到发完一组数据需要32个数据宽度。
表中的数据宽度受制造工艺、温度、电压、环境影响,最大有30%的偏差。
键码是由K0—K3组成的编码,共15种,但是我们平常常用的只有四种

下面举个栗子用这个板子

取一帧时序波形

具体时长情况

手工解码

两个按键的编码为:
0b11001100111001000111 0010        0xCCE872
0b11001100111001000111 0001        0xCCE871
或以看出,固定码为0xCCE87,键码为0x1和0x2
串行通信的常用协议及逻辑分析仪的使用见另外一帖:
学习一下常用的串行通信协议(UART/IIC/SPI)

二、发射

一般采用OOK(On-Off Keying)调制,也叫做二进制振幅键控(2ASK)。
简单讲就是发射指定频率时代表数据“1”,不发射时代表“0”。

是不是像发电报
电路实现

Q4、R3、X3(声表)组成一个由X3决定的高频振荡电路,通过C4、L4(天线)发射出去,但其工作是受控于Q3的,只有在Q3导通的时候才能发射,Q3截止时,Q4不工作,也就不发射电波。满足OOK调制的条件。
以上为我们经常手里使用的遥控器原理。
修一个遥控器
前段时间,同事的一个遥控器坏了,修了一下
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同时将好的也拿来

拆开

板子正面,两个不一样

坏的

好的

经过学习,依然不能遥控,来了兴趣,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首先看编码
采集两个遥控器的编码

分析

这两个的编码应该是一样的,有一点的偏差不影响使用
看来应该是无线发射部分有问题,手头的示波器也不支持433M的测量,看到手边的对讲机
写一个433.92M的收频率,守听一个有没有编码音不就行了吗

果真,好的有很清晰的编码音,坏的没有编码音
经查是433的声表下有一个过孔不通了

处理好后,对讲机中是能收到编码音了,但不是很清脆,现场测试也不能遥控
跑一下无线部分的电路

换了发射管(R25)还是不行,只有声表了,没有贴片的,先试试这个

原来的天线也不能装了,做了个

对讲机也收到了清脆的编码音

实测,遥控距离超30米。
原来声表也这么容易坏。

谢谢观赏!!提前祝各位中秋快乐!!

网友A:
滤波器这么容易坏啊,估计是丢在地上,里面的晶体碎了

网友:
利害,玩无线电的高手

网友:
真是高手  还解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这么容易坏啊,估计是丢在地上,里面的晶体碎了

声表滤波相当容易坏,尤其怕摔,当年修bp机手机时很多接收板都是滤波器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声表滤波相当容易坏,尤其怕摔,当年修bp机手机时很多接收板都是滤波器坏~ ...

看来,同事发生过不可描述的事

网友C:
高手,讲讲1527是怎么实现对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讲讲1527是怎么实现对拷的

EV1527是固定编码器件,出场写好内码了,用记不能更改。
1527编码协议的学习(拷贝)是指使用单片机将接收到的编码信息存在MCU内部,达到拷贝的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同事发生过不可描述的事

你好邪恶啊

网友:
优秀,篇篇精华大神

网友:
这种编码适用于一般的设备。重要设备还是要使用滚动码,不能使用固定码,保密性差。

网友:
哈哈,用对讲机修遥控,433没毛病

同事拿到遥控问:为什么换我天线?

网友:
长见识了,多谢lz分享

网友:
手上也有这种坏的遥控器,回去也折腾一下

网友:
每天学习一段新知识

网友:
这也算是对讲机的另类应用了,有这样会修东西的同事真好

网友:
哇哦,学习了,很多知识

网友:
这个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网友:
很不错的技术帖!感谢LZ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