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CN3058E代换TP4056做磷酸铁锂充电器

楼主(2022-09-06):
最近给垃圾桶换电池,用磷酸铁锂电池代换原机的两节五号电池。因为磷酸铁锂电池满电是3.65v和两节五号电池满电3.3v相近。而如果用三元锂电池,满电会到4.2v,压差太大。磷酸铁锂充电电路cn3058和tp4056电路相近,唯一的区别就是tp4056的8脚接+5v,而cn3058的8脚是接BAT+,电流设定,cn3058g公式是I=1218V/Rx,TP4056上的1.2K电阻刚好合适,充电电流是1A.

所以用3058代换4056只用把8脚断开,飞线到bat正极就行了。

本来想用这个type-c接口的,拆完4056才想起,上面的锂电保护电路是三元锂电池的,不能用

于是临时找了片microusb口的,不带锂电池保护电路

换完芯片,断开8脚和原机连线,飞线和上面电容短接,电容这端就是bat+

相当简单,整个过程不到十分钟搞定。

网友A:
磷酸铁锂用1A太大了吧?我一般最大用500ma

网友:
还是小电流充吧,垃圾桶挂一晚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磷酸铁锂用1A太大了吧?我一般最大用500ma

我用的是6节并联,3a容量

网友:
学习一下改充电器

网友B:
CN3058额定电流是500mA,这样用不会过载烧了吗?

网友:
十几年前曾为了我用5号电池的数码相机买过磷酸铁锂电池,就是用这个芯片做了一个充电器

网友:
没用过铁锂呢,学习了

网友:
一个作业可以发两篇帖子,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CN3058额定电流是500mA,这样用不会过载烧了吗?

我去查了一下是1A的

网友C:
改过一个4056换3058,很简单,家里的5#7#全都用铁锂代替了。

网友(2022-12-11):
两节AA都可以用好几个月,不折腾了

网友:
cn3058是0.5A,cn3058e是1A

网友:
也改了好几个,电流都是150ma。

网友:
tp4056电路串一个1N4007两极管能否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

网友(2023-08-08):
买个芯片,动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过一个4056换3058,很简单,家里的5#7#全都用铁锂代替了。

7#怎么用铁锂代替呢

网友(2023-09-12):
改过一个用了一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