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最常见但鲜有人拆解的铝皮易拉鑵

楼主(2022-09-06):
经常喝饮料,时常对这玩意的铆接比较好奇,闲来无事就拆个铝皮易拉鑵看下结构!估计和铁皮鑵头是一样结构!

网友:
老街有白铁皮匠就是这种工艺

网友:
喔,没得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小时候磨过易拉罐口,

网友A:
刚撸了一箱山楂冰茶

网友:
DIY需要薄金属皮拆过易拉罐,但真没注意封口的结构。

网友:
长见识了 ,和我猜的差不多,上面这部分是整体扣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撸了一箱山楂冰茶

听说山楂很开胃的!就买来试试,想不到热量竟然极低,适合长期饮用!

网友:
卷边工艺,白铁皮桶,换铝壶底都是这样。

网友:
几年前拆过不少,给自行车铁车架扩外径,改3速前变速器,扩铁车把管,改锁死把套。

网友B:
这种工艺简单可靠!容易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简单可靠!容易实现。

什么时候拆个玻璃瓶?

网友:
压力饮料(汽水等)通常是两片罐(行话,顶盖+罐身),原料为铝质。
非压力饮料(八宝粥、凉茶等)三片罐居多(顶盖+罐身+罐底),原料为铁质。

网友:
这主要是展现微距镜头的

网友:
易拉罐的生产关键技术在于罐身的拉伸成型,是一片平的厚铝片整体拉伸成一个很长罐身形状的,只能用延展性非常好的铝合金来做,铁皮是做不了的,而且需要经过多次拉伸才能做到,这个工艺国外70年代发明,国内到90年代才引进成功。铁制易拉罐只能卷成一个带接缝的桶,然后再单独压接上一个底,做不到铝合金那样一个罐身完全是一片整体,除了上盖之外,所以铁制的易拉罐承压能力差,一般用来装没有压力的饮料。

网友:
这种接口都是折叠挤压的,只是奇怪如何做到在里面液体带压时封口?

网友C:
易拉罐不知道有没有专利,像利乐包那个赚到盆满钵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易拉罐不知道有没有专利,像利乐包那个赚到盆满钵满

有专利,但是早就过期了,现在这个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