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Getrich固态不识别 主控是SM2258XT 一直失败求指教Check ISP Mode Fail(已解决)

楼主(2022-09-06):
第一次量产 按照教程一步步来 总是失败
找不到原因

已解决  把速度降低到100 就开好了

网友A:
auto选第二个l06b-bo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to选第二个l06b-bokb

依旧失败 提示 IPS什么的 失败

网友:
结果不错,与你一起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