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玩具电池供电电风扇

楼主(2022-09-06):
孩子的@玩具电池供电电风扇,用了一个夏天,现在天凉终于不玩了,拆开看看。

挺简单的,外壳+7#电池+两片风扇叶+开关+电池+导线,就这哄孩子度过了一个夏天,挺值!

网友A:
这个造型,,,,,一言难尽。总觉得把扇叶拆了还有隐藏属性

网友:
这个完全就是个玩具了,压根不算是个小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型,,,,,一言难尽。总觉得把扇叶拆了还有隐藏属性

放飞你的遐想,琢磨隐藏的属性。。。。。

网友B:
居然没有驱动电路板,电池直驱

这样做是效率最好吗?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没有驱动电路板,电池直驱

这样做是效率最好吗?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一切从简,一目了然,直驱省电还省材料。

网友:
这真的有用吗,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切从简,一目了然,直驱省电还省材料。

而且电池的电可以彻底榨干 坚决不浪费

网友:
什么造型啊

网友:
应该有卡通熊大脑袋。几年前我买过3节5号电池,自带电动陀螺玩具熊,拧开头可以当风扇,拿住叶片等底部变快可以当陀螺,旋转不稳定。电机肯定不会用碳刷和滚珠轴承。

网友(2023-05-16):
引用 网友A:
这个造型,,,,,一言难尽。总觉得把扇叶拆了还有隐藏属性

你太有生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