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开TH58TEG8TDKTA20卡Generate CH/CE Map Fail

楼主(2022-09-06):
CE识别没有问题

参数默认设置

然后就卡这,无论是指定CE,CH都一样

以为是toogle问题,但拆了tg会报错ADj.是固件的问题吗?没辙了。。。请论坛各路兄弟看下探讨下

网友A:
把ce/ch map的√去掉,或者换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e/ch map的√去掉,或者换个版本

都试过了,换版本找不到颗粒参数,手动添加还是那个报错

网友:
好像有隐藏设置需要开启一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把ce/ch map前面的√去掉,或者手动设置通道和对应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