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这个直流升压倍压整流电路的原件可否有国产通用零件

楼主(2022-09-06):
啊这个直流升压倍压整流电路的原件可否有国产通用零件

楼主:
这个直流升压倍压整流电路的原件可否有国产通用零件

网友:
这图片压缩的厉害好梦幻

网友:
这是什么上的?

网友:
有点像一个自激振荡升压电路

网友:
好熟悉的字体,,,,,,,,,

网友:
用高反压二极管多个串联,做成模组,应该可以代替

网友(2022-10-22):
有本书 叫做苏产电子元器件对照手册  里面查型号就好了  或者你把型号发出来我帮你查 我们单位有这书

网友:
可以考虑用臭氧发生器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