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ARC HDMI音频分离器

楼主(2022-09-06):
家里乐视电视模拟3.5mm音频输出简直渣渣,于是咸鱼上40购入这个小玩意儿

ARC Audio Extractor 如题

从左到右分别是模拟3.5mm输出 电源指示灯 物理开关 HDMI输入

从左到右分别是DC输入 光纤输出 同轴输出 RAC输出

板子全览

MS8416T 分离数字音频
MS8416T/MS8416N 是一款接收并解码数字音频数据的电路,它支持 IEC60958,S/PDIF,EIAJ CP1201 和 AES3 接口标准。MS8416T/MS8416N 具有软件模式与硬件模式,可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通道状态数据保存在寄存器中,可以更方便的读取。GPO 管脚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选择不同的信号输出。

CJC8988音频解码
CJC8988就是一颗超低功耗的双路ADC和DAC的音频编码器,CJC8988有2个耳机放大器或立体声输入输出接口的 AD/DA转换器。CJC8988是专门为低功耗、便携式设备设计开发的。具备静音功能和可编程音量调节。音频数据接口有I2S,24bit/20bit/16bit Left Right justified,DSP多种格式。芯片配置可选择2线I2C或3线SPI串行接口来配置。

主要还是用模拟音频输出 用了之后至少音响能响 比电视自带的效果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

全文完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上还不错。

网友:
感觉还可以

网友:
老一点的功放没有arc,新的电视没有同轴和光口,这个盒子不错哦

网友A:
这玩意儿需要单独供电吗?(看到有个DC 5V插座)还是可以直接从HDMI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需要单独供电吗?(看到有个DC 5V插座)还是可以直接从HDMI取电?

这个版本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
有没有hdmi转音视频一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