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正品快克203H焊台

楼主(2022-09-06):
拆一个快克203H焊台,这个是正品的(有一种面板上面,带调温按键的,就是高仿的)
两种焊台的外观,区别不大,里面的电路板差别比较大;

焊台的正面,高仿焊台,会在手柄插座上方,有一个调节温度的按键,这个是高仿焊台最明显的特征

焊台的背面,有电源插头和接地插口

拆面后盖,可以看到大铁芯变压器,做工比较粗壮

还是一个滤波器

拆下面板,可以看到电路板的,
有两层电路板

这个就是正品的电路板

由于主要是拆开拍些图片,就没有拆开拍里面的电路板图片了(里面的板,主要是按键和数码管,主控制电路在上面的电路板上面)
谢谢大家 !!

网友A:
正品做工就是不一样,用料工整规范

网友B:
涂了防锈漆的螺丝都锈了

网友C: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品做工就是不一样,用料工整规范

正品用料更足
高仿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没有滤波器(时间长了,有点记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分享。

前段时间,看到有坛友拆了高仿的快克203H,刚好手机里面有正品的图片,
就发上来,供有需要的坛友对比了。

网友D:
来几张细节图更好,以后有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几张细节图更好,以后有对比

这个是之前手机里面存的图片

其实看面板有没有调温按键,就可以判断是不是正品的了

网友:
正品用料真下本啊

网友:
内部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内部还可以,外部差点

网友:
还不错,比T12体验更好。

网友:
做工用料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涂了防锈漆的螺丝都锈了

那个不是防锈漆 是一种防松胶  常见于各个插头和软排卡扣以及螺丝螺帽   同时具有腐蚀性  环境湿度大会加剧
能腐蚀被沾到的各类金属  造成短路和断路

网友E:
最早的原装快克203H蓝色面板焊台是带有调温孔的,变压器上没有黄色胶纸,我手上有一台,原不原装只有拆开看细节。

网友:
这个真复杂

网友:
仿品一般只有一个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早的原装快克203H蓝色面板焊台是带有调温孔的,变压器上没有黄色胶纸,我手上有一台,原不原装只有拆开看 ...

对早期并不是绿色的是蓝色的

网友:
这做工,这用料,真的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