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镉电池,恒压充电还是恒流充电?

楼主(2022-09-06):
抽屉里收拾出一盒镍镉电池,5号,1.2V,800mAh,不过找不到充电器了,也不确定电池还能不能用。
办公室有一台恒压恒流电源,能不能试着给电池冲电?
如果能,请问恒压还是恒流?多少V或多少A?

Text.

网友:
二十年前我的四驱车告诉我,用十分之一C,

网友:
以前有过四节,不知道放哪去了

网友:
无所谓,真的无所谓,找个那时候的傻充装上就行,一般好像是220maLR的,随时摸下温度,热就满了

网友A:
还是恒流,0.1C充12小时很安全。恒压的话初始充电时电池电压低,电流会很大。

网友:
1.368v 0.2A 不要超过两小时,每半个小时测一下电压。

网友:
我十多年前用7805稳压块DIY过两路恒流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有两档电流,100毫安和200毫安。

网友:
这个就是非常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恒流,0.1C充12小时很安全。恒压的话初始充电时电池电压低,电流会很大。 ...

0.1C是多大电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0.1C是多大电流啊?

容量的0.1倍。800mAh就是80mA充电电流。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池是否还有电压?

网友B:
最好恒流0.1C(C为标称容量比如800mAh则充电电流为80mA)标准充电15小时静置一会儿量电压为1.5伏左右恒压充电时不得超过此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好恒流0.1C(C为标称容量比如800mAh则充电电流为80mA)标准充电15小时静置一会儿量电压为1.5伏左右恒压充 ...

以前没有智能充电时都是告诉标准充电是0.1C,但是真不知道如何判断充满了,1.5伏是停止充电后进行测量的电压吗?还是0.1C充电时测量的?

网友:
应该是恒流充电

网友:
看了回复一脸唏嘘

网友:
1.4v0.08a充16小时,没有专用充电器只能这样充了,充电过程中随时观察温度是否过热,

网友:
先彻底放电,通常十小时80毫安恒流充吧。

网友:
为了消除记忆效应,建议0.1C放电到0.9V,再0.1C充电14小时,就满了。充电时监测电池温度。

网友:
镍镉电池,大电流放电能力非常优秀,但由于镉有毒,污染环境,且容量密度偏小,现在慢慢用的少了,新一代都很少玩过了,哈哈。

用恒流充电是镍镉电池的标准充电方式,按容量值的十分之一(也就是所谓的0.1C),比如800mAh容量就用80mA电流,恒流充电12-14小时即可。这个方式适合电池完全放电的情况。当然,由于电流小,时间过一点也没有太大问题,这类电池可不像锂电池那么娇贵。

快充的话,就要用-deltaV来判断了,就是充电时候检查电压,正常充电,电压会平稳上升,充满后,电压会出现下降,通过检测到这个下降的电压,判断电池充满了,这个主要是比较大的电流充电下使用的方法。对比镍氢电池,用的是0deltaV来判断的,就是电压一段时间不上升。----这些都是专用充电器实现的,人工一般都是以计算时间为主。简单就是充电时间=容量/充电电流来估算就好了。

小时候家里有一种大单体的镍铬电池(火炮上面配的),长方形的,10Ah一只,带阀门需要加电解液的,用了20-30年,调整电解液都还能用,真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有智能充电时都是告诉标准充电是0.1C,但是真不知道如何判断充满了,1.5伏是停止充电后进行测量的 ...

傻充定时即可,所谓好的充电是为了寿命更长,实际NiGe很耐操,业余应用不必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