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开机出现1962画面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2-09-06):
每次开机都一样。

按Ctrl +Alt+Del重启,一切正常,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看提示应该是引导问题,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B:
那个不重要,后面提示没有发现操作系统,要么盘挂了,要么系统问题 引导不成功就重装

网友C:
没找到系统,多数是引导文件坏了或者是放引导文件的分区被干掉了。

网友D:
大概率是没认到盘

网友E:
没有系统请按F1更改吧

网友:
看样子是机械盘,BIOS自检的时候太快没认出盘,重启后硬盘已经能正常认出

网友:
试一下换掉主板电池。BIOS问题。

网友:
应该硬盘有问题了,重启后硬盘又能正常识别!

网友:
可能电源有问题,检查下插头

网友:
硬盘的问题,我也有一块120固态硬盘,第一次启动不识别,要重启一次就正常识别,启动到系统后一直都能正常用

网友:
没认到盘 可能是bios也可能是硬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提示应该是引导问题,修复一下试试...

是引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不重要,后面提示没有发现操作系统,要么盘挂了,要么系统问题 引导不成功就重装 ...

盘是笔记本SSD+转接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系统,多数是引导文件坏了或者是放引导文件的分区被干掉了。

机械硬盘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概率是没认到盘

重启没事,现在用它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系统请按F1更改吧

重启没事

网友:
以前老的机械硬盘时间长了,或者电源供电不稳定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第一次冷机启动,硬盘启动慢,导致BIOS第一次没有识别到硬盘,热重启以后硬盘正常识别了就好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主板电池没有电了吧